[应用相关] 怎么选择触摸库的相关配置

楼主(2021-03-07):
我在MPLAB X IDE环境下,配置ATtiny1616怎么没有找到触摸库.

网友A:
PIC单片机电容触摸按键,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B:
这个不需要任何外围元器件。

网友C:
从引脚连接出一条线到焊盘上即可。

网友D:
电容按键触摸的原理
PIC单片机通过松弛振荡器是一个自激 RC 振荡器,它使用 2 个带 SR 锁存的比较器来改变感应电容器电压的充电方向,进行充电或者放电。

网友E:
通俗点说就是在管脚上产生了一个三角波。

网友E:
当手指按上去后就引入了一个额外的电容 使得 充放电的周期沿长。

网友F:
如何判断RC震荡频率的快慢呢?

网友G:
这就和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人做事情快慢是一样的。

网友H:
比如我们给个10S的时间,让两个人吃薯条如果吃的越多的,就说明他的吃东西的频率越快反之越慢。

网友H:
官方的资料给了个比较简单的实现方式。 由TIMER1来完成计数也就是充放电的次数,由TIMER0来计时

网友I:
TIMER0每隔段时间触发一次中断,来读取TIMER1充放电的次数。

网友J:
如果采集的的次数明显小于之前的次数。那就说明充放电频率降低了。

网友K:
MCC目前还没有支持AVR的touch lib。。

网友L:
我也没找到PTC,应该是还没放进MPLABx, 只能等了

网友M:
这个资料早就过时了,现在PIC上用的触摸是CVD,HCVD和ADCC等方法。

网友N:
这种张弛振荡的方法多年前就废弃了。

网友O:
MPLABX的MCC里的触摸库目前只是PIC的。。

网友P:
基于ATMEL的PTC的库还只能从Start里使用

网友Q:
没用过这个的库,不是很熟悉

网友R(2021-04-06):
不需要任何外围元器件

网友S:
有现成的触摸库吗

网友T:
对这个库不熟悉啊

网友U:
需要手动添加这个库吗

网友V:
振荡频率跟什么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