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hotoDiode运放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
如图,原来这个产品DAC(12位)控制一个LED 发光强度 ,然后一个PD经过运放后 ADC(12位)到CPU采样的产品

产品原先是母公司 老外设计的,非常稳定。但他们CPU用的silicon的EFM32G210xxx
我们现在按提供的电路和PCB文件, 自己设计增加一些辅助功能,重新设计板;重新编写代码
但因为不熟悉EFM32处理器,CPU改成了GD32F150G8。

现在发现问题是:

原来国外这个产品上他们C1 1pf(±0.25pf)的非常稳定,改其他值后就不稳定。

C1  1pf(±0.25pf) 我们换了CPU GD32得用33pf(±0.25pf) 左右才能稳定采样,太小比如低于20pf(±0.25pf), 太大比如150pf(±5%)都不能采集稳定。
另外试着改R4, C5的值, C5改成100nF  均发现不无太大作用,只有改C1才能稳定,但采样稳定后随之又产生了
采样闭环电路的其他未知错误问题。

备注:用的GD32F150   每次采样间隔是5us采样,连续采集600次,然后等待2ms后继续下一轮
ADC采样 是 7.5个周期采样,APB2时钟等于系统时钟72MHz,
ADCCLK=72/6=12MHz,(07.5cycle+12.5cycle)/12MHz=1.60us,实测3.2us,多1.6us,  3.2us<5us 满足采样间隔  (示波器测,原因未知)

请模拟大师们 指导下,如何调这个PD采样的运放 及参数,以及采样代码的周期?
这个电路不太懂,怎么去调节,打了几次板不一样尺寸 布局的,对采样也是影响非常大,感觉是阻抗匹配问题吗?

网友A(点评):
LZ 方便晒晒歪果仁的 Design Specification 吗?
相关下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产品是老外直接提供产品的,就一个modbus ttl的标准协议 因为我们需求要增加一些串口 辅助的IO口功能,希望他们加了 提供我们成品,但是他们不愿意开发了,要到了参考原理图后,连PCB也没有,其他没任何资料,我也是花了半年多结合百度搜文档, 一些文库专利找资料,加上他们成品做参考对比参考摸索出来的,并没有任何有效的设计资料文档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方便晒晒产品的图片和参考原理图吗?

网友B(点评):
图没了,没法判断

楼主(2021-03-08):
引用 网友C:
C1配合光二极管的结电容Cd,C1应等于或大于Cd。避开损失T约=R1*(C1+Copa),光二极管的接收频率应小于1/T。C ...

king5555 谢谢您!

这个Cd 我看参数25pf~40pfMax  所以我用33pf的时候是稳定的
但原来的产品的确用的1pF ,器件也都同一批料的,这样1pF设计的目的是?

楼主:
大师们,这个电路 本身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改进吗?

网友D:
这个要特别注意PCB布线,包括PCB板材质都可以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特别注意PCB布线,包括PCB板材质都可以考虑了

是的,几次打板  布局不一样,差距很大
请问有什么特别注意PCB走线经验的地方吗? 比如PD的  2脚是不是要用GND 还是其他电源围圈走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几次打板  布局不一样,差距很大
请问有什么特别注意PCB走线经验的地方吗? 比如PD的  2脚是不是要 ...

跨阻放大器后面加跟随器,可以解决吗?如果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1、运放输出加下拉电阻
2、C5并电阻
3、运放后面加跟随器

网友E:
从软件方面,每5us采样一次采样600次,然后2ms继续。
是600次平均得到一个值吗?

网友F:
这种电路有时候布线和生产工艺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软件方面,每5us采样一次采样600次,然后2ms继续。
是600次平均得到一个值吗? ...

您好,这个5us间隔 采集了600次后
这600次 数据,会将数据分段 进行归一化,累加平滑求和,还要自然对数计算。
最终求得一个led发光后衰减时间的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跨阻放大器后面加跟随器,可以解决吗?如果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1、运放输出加下拉电阻
2、C5并电阻

我来焊接试试,有进展来会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来焊接试试,有进展来会报

正好你的运放,lt-spice有模型
我搭了下,的确采集会对系统有影响。你说的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仿真图:

楼主(点评):
这里C2 我也试过1000pF 改成100nF, 导致的是采样电压好像不对了,整个DAC控制后ADC返回的闭合错了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电容改善不大,你的系统对采集速度有要求。加大了不行。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延迟导致AD采样不正。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延迟导致AD采样不正,是指这边C2容量变化大了后导致的吧?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输出加RC滤波,导致采样时信号不稳定,要加误差估算算法,不要前面的采样数据,

网友G(点评):
PD的反向偏压加大,可降低反馈电容。同时加速响应。

网友G(点评):
偏压太低,导致PD的结电容大,不稳定,需要大的反馈电容来稳定。相位补偿。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这个我能这么理解吗?R4 C2滤波 导致采样不稳定 所以开始采用比如6ms 采集600个数据, 那我前面的100us数据丢弃到,用后面5900us的数据?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变化的信号输入,输出(滤波后的)永远跟不上输入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你的运放,lt-spice有模型
我搭了下,的确采集会对系统有影响。你说的是客观存在的。

感谢!搭建电路模拟
应该是我没说清楚过程。
我的DAC 控制LED亮度 持续发送10ms,然后立刻关闭LED,LED打到某物理材料后,等待LED关了
这时候LED的余晖光会衰减返回到PD上,然后我开始采集。

采集是这样的:每隔5us 采集一次,然后采集600次一共, 接着等20ms后,再次采集背景噪声ADC。
再等待2ms后, 就下一轮每隔5us采集
然后利用这些几百个数据去 处理一个衰减时间, 需要稳定到 如 3000.12. 需要稳定到小数点位置才能稳定。

所以并非600个脉冲

楼主:
这个是产品的 模型理论图

网友A(点评):
方便晒晒完整点的文档吗?想看 τ(T) 与 T 的关系,图2,以及关于温度的定义。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个并没有具体的完整文档, 这部分理论的公式 也是我从百度上找到的 然后摸索了近半年开发,目前还是硬件不稳定,算法也不太理想 现在虽然可以稳定到tao值 小数点,但纯粹精度靠时间换的,就是用200个tao放大缓冲 做平均得到最终的套, 30ms一个周期,那200个 就是6秒开机才能稳定下来,接个一个一个tao去 替换200个数组里最老的tao。 理想计算一个周期就稳定OK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现在先把硬件搞定吧,参考 44 楼。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tao和温度T,我有一份tao和温度对应的表 存在cpu flash里的,54楼 请看下,这部分目前我线性内插法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搭建电路模拟
应该是我没说清楚过程。
我的DAC 控制LED亮度 持续发送10ms,然后立刻关闭LED,LED打 ...

600个脉冲,是单片机内部的采样开关打开时采样的情况,你5us采集一次,采集600次。模拟的是你的采样过程。

楼主(点评):
请问是不是 5us间隔采样 这样很快的速度,会导致ADC 不稳定吗?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的采集逻辑时5us,采集600次,对运放的输出有影响,主运放对输出电流非常敏感,影响精度。经过你补偿后,当单片机采样时,运放是衰减震荡,极度影响精度。

楼主(点评):
是的,异常时 得到最终要的τ值 都是高高低低振荡的, 请问可以采样减少,减慢 或者其他什么方式来解决吗?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采用一阶RC数字滤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谢谢,叶总! 是输入PD- 进 运放IN-前 加一介RC 滤波吧?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是,软件的数字滤波。你先飞个跟随器。你这个系统采集过程对运放有影响,加滤波器,降低系统响应速度,加大电容非上策。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飞线或者再大demo板试试, 这个实物产品PCB 四层 尺寸限制只能28*8mm大小,全部器件都在上面。 加器件最怕了,没空间。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没关系,你怀疑的是阻抗匹配,我也认为是阻抗匹配,只要认定了这个结论,软件好解决。硬件不稳定,软件不好搞。

楼主:
每段采集运算得到时间,

楼主:
要得到这个小数点位稳定,不光硬件需要调到最佳,软件也是,真是不容易啊

楼主:
L1 L2是磁珠,非电感 VEE的LC我也未知这样什么用处,L试着用0欧姆,C试着去掉。
但都无任何改进及影响 另外请教下,

GD32F150 这颗CPU有VDD   VDDA 但地 只有一个VSS 也就是它底部大焊盘。 所有VDD和VDDA接在一起了。
开始以为这个问题。我VDD和VDDA连接一起导致的

于是 又打了一次板, VDD和VDDA 用磁珠单连(用0欧姆也试过)。
但都无改善 然后

又一次打板, 模拟运放部分的AGND 和系统的GND 用一个磁珠单点连接,也无改善

推一个本站 关于GND磁珠的讨论连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22772-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产品的 模型理论图

你是采集余辉的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采集余辉的时间吗?

是的,叶总,没错。
是关闭LED激发脉冲(如上图,持续激发10ms样子)后,采集整个过程大约30ms,前面6ms  分6段,每段100个数据,间隔5us采集, 实际就是这600个连续5us间隔采样,

这6ms的指数衰减,是计算衰减时间的关键。

为什么分段概念,是因为 数据要做每段平均,还有ln e为底的指数计算 分段计算了 再计算    清楚些而已
在衰减持续20ms后,实际还要采集100次  噪声,那时候ADC 值可能40~50.  这个噪声现在是每次前面采集的600个数据 都要减去噪声平均值。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就是每次关闭LED后,等待20us固定的去 读第一个点ADC是3000的值,
假如太大就DAC降低下次LED电流,假如太小就,DAC去控制LED下次变大,始终让这个20us以后的第一次采集在3000值,±1% 容差。

这样我的系统才能满足各种光学材质的长度特性,因为材料线长度非常长,必定3000不满足,比如读到2100,,那要下一次加大dac输出led亮度,反之也是

楼主:
大家来讨论,指导下

楼主:
如图,GD32的

网友H:
提供另外一个思路:
这个GD芯片的AD,性能怎么样?
据我所知,ST芯片的AD很一般,这个GD我相信不会太好。

网友H:
把模拟电路、AD采集分开,各自单独考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供另外一个思路:
这个GD芯片的AD,性能怎么样?
据我所知,ST芯片的AD很一般,这个GD我相信不会太好。

这点 我也试过
前面有说GD32 实际是10位ADC什么的。 然后用STM32F051来测试过,采集的ADC值,输出到串口PC 曲线数据分析 倒是差异不大,只能说GD 80分话,ST的85分吧,也可能我采集的方式等不合理,看不出差异。

原先进口产品用的EFM32G210XXX    silicon lab 模拟界很厉害,但实际我也不知道进口产品代码怎么实现的
无法对比,光示波器看 也看不出波形。

这个产品尺寸非常小,CPU只能4*4mm内才能布局下,可选的QFN28 ,QFN32的带ADC 还要DAC的不是太多。

华大一款170  也打算画板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模拟电路、AD采集分开,各自单独考察。

这点也是很好的建议。

实际几周前我将 模拟电路运放和光学部分做一起。    然后adc  dac  电源   引出线 10cm 到    另外一块纯数字电路的GD32F150 核心开发板上后
性能就好了很多,表现就是采集稳定。 所以阻抗 匹配,布局是确定有影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叶总,没错。
是关闭LED激发脉冲(如上图,持续激发10ms样子)后,采集整个过程大约30ms,前面6ms   ...

你是用这个算法?

楼主:
我用的没这么复杂,这个看着好复杂,GD32 能几ms内计算完成吗? 因为考虑串口modbus通信,不能阻塞大量时间计算。
ln计算还是挺耗时的 cpu不带硬件浮点计算因此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1.  A  B   C   D   E   F     G   这7段  都是1ms一段,每段有100个 adc采集值
2.  将G噪声段 去掉最大,去掉最小做平均
3.  A  B   C   D   E  F  数据全部减去G的平均值,然后600个数据全部归一处理
4.  A段100个数据平滑累加得到一个值, B也是,依次到F,
5.  I0 就是第一个取的3000值,他是动态的 3000 ±1%
6.  然后t1=T1/ (lnI0-ln A) , t2=T2/(lnI0-ln B),  。。。。算法t6  。Tx就是I0时间开始的一段一段加大值
7.  得到 t1 t2 t3 t4 t5 t6
8.  以F段的最后一个数据为I0, 反过来倒退计算 6段t, t7=T7/ (lnXX-ln F)....  得到t7 t8 t9 t10 t11 t12

( t1 t2~~~~~t12  理论上在指数曲线上,那么按指数衰减点上 这样计算全都是比如3500,但实际存在双指数曲线问题,噪声等等
有差异的,特别是刚开始采用的A段指数计算,还有尾巴的中间的比较平稳些,其实这部分算法我还是没彻底高清怎么处理才能更平稳到小数点)
9.  再t1~t12进行去最大最小后求平均,得到要的最终t值

12位的ADC 和DAC 闭环控制这个系统,需要-50°C到200°C  做到 0.1精度 ,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这个算法?

方法如上回帖

楼主:
关于器件更新下,楼猪层 我说错了±0.25pF
实际是C1 ,1pF容量   ±0.05pF     ML03511R0AAT2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没这么复杂,这个看着好复杂,GD32 能几ms内计算完成吗? 因为考虑串口modbus通信,不能阻塞大量时间 ...

我看了你发的资料,最终值有个直流偏置
跟你的方法对比,我是求差,把偏置c搞掉了。
我是在固定时间T0开始,读个ADC值,然后等间隔T0+T,T0+2T读取两个值
通过推导三点拟合求出I=a*e^(b*t)+c我的b是tao(T)的倒数
我这个不求平均值,得出个b=(1/T)*ln((I0-I2)/(I0-I1)-1)
tao(T)=T/ln((I0-I2)/(I0-I1)-1)
通过求差c偏置,被抵消了
a是增益,变化不大

你的数值减去了G段,相当于最终输出为0.

@〽️〽️〽️ :可以的,不过还是把硬件搞好,你贴出adc,高速采集的输入阻抗的确是个问题,pcb也有限
请问下,您方案是不采集衰减完成后很长时间一段噪声G吗? 理论每次都是入40~45稳定,但有时周期内可能30~60都有 还有这个推导三点拟合,是通过采样一些数据后自己模拟出的公式吗? 这样可以适配各种情况的光路长度不?
这个 我得慢慢理解 消化下您的方案 ,然后也来试试,谢谢!

网友E:
我个人认为,dac调光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dac调光是多余的。

这个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必须要的
DAC是调节LED强度的,如果没有强度控制的话,那不同的传感器线,有的1米,有的10米才能经过光路返回,同样的温度,返回的固定时间第一个假如各种ADC值都有的话,差距值也非常大,
I0 现在就是为了恒定3000     适应各种返回光纤长度返回,实际就是适应各种光学返回adc,  不加DAC改变LED强度   那好像没法解算t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你发的资料,最终值有个直流偏置
跟你的方法对比,我是求差,把偏置c搞掉了。
我是在固定时间T0开 ...

其实我也一开始就采集 几个点 用您这方法差不多过程的。 当然求差C偏置这个我不理解,所以没用到

只采集几个点的话 会数据非常不稳, tao 值可能几十上百的变化。 因此我摸索了几个月
才形成了上述我的方案。

关于G段,因为噪声可能变动,所以我所有采集的ADC值,都去掉了噪声。实际硬件测试时发现
好像去不去掉都影响不大, 但是老外做的它的噪声去掉直接稳定!
不去噪声也是跳动很大(不用铜包裹产品接GND)
这里面至于软件怎么去的 ,我没源码也未知,但通过实验就是硬件产品外壳塑料的,塑料再用金属皮
包裹后与电源GND接一起,就超级稳定.

我设计的和老外明显差异就是, 我的铜皮包裹后 噪声可以看到值波动很小很小,可对tao值最后没多大关联,还是不稳定tao。

这样的我计算方式应该是不太合理的,确实是G段噪声 有没有 最终和计算tao 基本没多大关系了,这也是疑惑我很久的问题,如何取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一开始就采集 几个点 用您这方法差不多过程的。 当然求差C偏置这个我不理解,所以没用到

只采集 ...

说白了,你知道2500adc对于的t,可以反求出3000adc对于的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白了,你知道2500adc对于的t,可以反求出3000adc对于的t

是的,到不了0。 30~60样子

网友A:
【软件部分】曲线拟合:
软件需要对 ADC 数据拟合 y = a * exp(-b * x) + c 这样一个函数。

示例 1
从 17 楼的图中读了一组数据:

在 Matlab 中用 Curve Fitting 工具拟合了上述函数:

示例 2
在 Excel 里:

利用规划求解 (Solver):

通过使误差平方和最小,而求得拟合函数的参数。

算法 1
p1 = p - c
p —— ADC 读数。
c —— 拟合函数参数之一。
y = Ln(p1)
用 t 和 y 进行线性回归
t —— 采样时刻。

对不同的 c 值,重复上述过程,使得拟合优度指标 R2 达到最大。
需要迭代是这个算法的一个不足之处。

线性回归在数理统计的教科书上有。
由于 p1 必须大于 0,在拟合过程中,需剔除 p < c 的数据。
这是这个算法的另一个不足之处。

算法 2
仿照 Excel 规划求解的方法,
这个算法需要自行设计规划求解,并进行迭代。

曲线拟合还有其它的方法,比如将(指数)函数展开成级数,
然后拟合多项式……

各种算法各有千秋。LZ 自创的算法需参考示例的方法,验证其正确性。
如果有(比较大的)偏差,就需要重新设计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部分】曲线拟合:
软件需要对 ADC 数据拟合 y = a * exp(-b * x) + c 这样一个函数。

谢谢,我把一些采用数据发出来看看

楼主:
分段采集的 ADC, 多次采集。
ADC的 曲线,看着时候没有明显的异常ADC 都重合一起了

楼主:
如上图,我打印了 1m内的 间隔100us 的10组数据,  对应  A   B  C  D  E  F    最后Z就是G段噪声adc值

网友A:
【硬件部分】
信号放大后,在进入 ADC 之前需要一个抗混叠的低通滤波器。
具体可参考下列帖子:
《ADC采集低通滤波问题》的 14 楼:
[https://]
bbs.21ic.com/icview-2868898-1-1.html

C1 和 C2 及相关电路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
在原设计中用的单片机中自带一个 RC 低通滤波器。
两者合起来,在阻带有 -60 dB 的衰减。
从这一点来说,对 12-bit 的 ADC 基本能满足要求。
新设计中用的单片机没有自带的低通滤波器。
这样在阻带就只有 -40 dB 的衰减,有点欠缺。

ADC 的输入是采样保持电路,对输入信号源的内阻要求足够小。
作为一个万全的措施,宜再加一级跟随器电路。

数字电路(单片机)有强烈的开关干扰。
因此在 PCB 布线时,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开走线,在电源处合并。
在电源回路中的磁珠视情况而决定是否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分段采集的 ADC, 多次采集,一致性如图 组。

图标是ADC的 曲线,看着时候没有明显的异常ADC 都重合一 ...

给个数据文档,帮你看看。

感谢!这么晚还帮忙分析指导! 原始数据46楼

楼主:
采用的原始值, 需要稳定到t值  如3456.13  小数点位 才能使得最终满足需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 采用的原始值, 需要稳定到t值  如3456.13  小数点位 才能使得最终满足需求。

...

另外方便晒晒实验的图片吧?尤其是对被照射材料长度等想像不出来 。

49楼,应该比较清晰的描述了 它的使用情况
稍等

网友I:
采的100个数据最后平均后是出一个还是100个?是第一次600个数据填满数据缓冲区以后进一个数据和以前所有数据平均后出一个数据么?

楼主:
光纤测温的好处 就是 将光纤直接接触到各种高压发电机,航空发电机,医疗等产品 都没有EMI EMC  电磁干扰 等各种干扰问题
因为它是无源的,完全和硬件物理隔离的,只有光学接触。 不像PT100接触 或者红外测温距离和精度不够

这个产品只要电路板原理被原理测物理,那它优势是巨大的。也大量应用到了发电机,油管高温, 医疗器械温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采的100个数据最后平均后是出一个还是100个?是第一次600个数据填满数据缓冲区以后进一个数据和以前所有数 ...

这个100个数据  最后只得到一个有效值 出1个值tao(其实我也想最后这样一个周期就能稳定得到要的tao值,这样温度就稳定到0.1°C了)

实际现在只能开机后缓冲几秒,一个大缓冲是放这些tao组   可以放200个,每次modbus来问就取平均,因为目前不这样做的话,单单靠一个tao 实在没法稳定到小数点 位。

现在C1改成33pf后 稳定了不少 但离老外的产品  稳定性 还差挺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 采用的原始值, 需要稳定到t值  如3456.13  小数点位 才能使得最终满足需求。

...

取 “20组…xlsx" B7:B66 中的测量数据,
采样时间如果按描述理解:

采样时间如果是等间隔:

假设采样时间等间隔是正确的,在 Excel 中拟合的参数为:
a = 2762.29
b = 0.006239
c = 115.7374

1/b = 160.2891
对应的 z 组数据平均值为 44.4,与模型参数 c = 115.7374 相差较大。

LZ 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建议在软件中同时记录采样时间。

@〽️〽️〽️ :τ=1/b
软件需要对 ADC 数据拟合 y = a * exp(-b * x) + c 这样一个函数 这部分我还是不太理解,采集了一个周期后 ,有A B C D E F 还有噪声Z 这么多数据 需要得到一个tao值,也就是衰减时间,通过衰减时间和预设的decay time 和温度值 ,就可以 内插法得到温度,因此温度稳定0.1°C的话,全靠这个tao值稳定才行.也就是 这么多我采集的adc ,和拟合的公式这么衔接起来呢?得到我要的tao?
Z组是噪声,它44.4 的话 也是正常的,因为z是我间隔了30ms后才采集的背景噪声 A B C D E F 6个段是间隔100us的 有效衰减区
谢谢,是等间隔的100us excel里是 100us采集一次的adc值A1~A10~B1~ .....都是100us

网友A:
按每个数据点间隔 100 us,重新拟合的参数:
a = 2762.02
b = 0.0003120
c = 116.11

1/b = 3204.81

参数 c 应该与 z 组数据的平均值接近。
因为 z 组数据的平均值大致代表了噪声的平均水平;
而参数 c 是代表了拟合的噪声水平(t->∞ 时的值)。
这表明或者测量数据误差大,或者拟合模型选择错误。
前者的可能性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100个数据  最后只得到一个有效值 出1个值tao(其实我也想最后这样一个周期就能稳定得到要的tao值,这 ...

看你的跳动很小了,这ADC就这样了,只能增加样本平均数量,我最近做了一个ADC采数据的比你这个跳动还大,也是不知道怎么能解决。你这个荧光测温是测衰减时间吗?以前看别人做的Q表也是测衰减时间,用的高速比较器,做出来很稳定。

把你采的70个数据输入到软件看下频谱,一段1毫秒采集10个也就是采样率10K采集70个点

90楼,更新进口产品的资料,还请看看 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跳动很小了,这ADC就这样了,只能增加样本平均数量,我最近做了一个ADC采数据的比你这个跳动还大, ...

是的,测衰减时间。

原先是1ms 采集10个, 采集6段 60个, 后来发现计算tao 不稳定就  采集点翻了10倍的数据量进行计算

但还是和老外做的产品稳定性 差了很多。

楼主:
点位和相关的温度计t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int      Temperature(°C)         Decay Time(μsec)
01         200.00                  2157.72
02  ...

这个表应该是通过测量得到的,LZ 能晒晒具体的测量过程和量具的具体型号(说明书)吗?

衰减时间 (Decay Time) 与温度 (Temperature) 的模型:

测量时,应使用模型的公式计算。
通过查表插值时,应使用 Predicted 列(模型)的数据,而不是 Decay Time 列(测量得到)的数据。

测量温度的精度随温度升高而提高。
假设测量温度的精度要求是 0.1 °C,则衰减时间的测量精度要小于 0.1 * 10.26 = 1.026

关于测量方面的有关问题,等硬件和软件都搞定后再讨论。

@〽️〽️〽️ :需要理解(线性)回归 —— (Linear) Regression……把数理统计复习下。
谢谢,这个公式我理解消化下
是测量得到的,,他们会显示tao值,我们就用恒温箱,加fluke的标准温度计, 调到比如50°C 看输出什么tao值,记录下来, 再调温度到100°C ,再记录下tao, 人工记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Point      Temperature(°C)         Decay Time(μsec)
01         200.00                  2157.72
02  ...

我看了你的excel,原来是一个测温方法
我给你搞了个简单的算法,你试试

@〽️〽️〽️ :现在讨论的是温度基本不变的情况。噪声源包括所有与测量有关的因素。下面先提前放点有关测量的内容。
@Jack315 :实际测试中 是这样的,假如温度25°C 一下接触150°c 那么加热过程,噪声会变大,如45会到65,甚至70
@叶春勇 :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噪声平均水平保持不变。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则噪声平均水平将为一常量。而其中所包含的变异信息将进入拟合的模型中。在这里就是进入到计算出来的衰减时间中。
@Jack315 :我用a*exp(b*x)+c的积分公式推导的,通过把数据分成四组,两两求差,偏置被干掉了。求积分有去噪声的天性。
@〽️〽️〽️ :背景噪声是一个随机变量,使用平均值“抵消”都将导致增大测量误差。
@〽️〽️〽️ :前1-300个数积分减去后301-600个数的积分,偏置量,相互抵消,同理150个,和后150个,偏置量也是抵消的。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背景噪声ADC值 在哪里体现出来参与计算呢?
均值、置信区间(95%)如何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你的excel,原来是一个测温方法
我给你搞了个简单的算法,你试试
谢谢!,我试试看
是的 就是利用adc的值指数衰减 这些数据,来得到一个时间tao,这个tao的高精度和稳定度 直接 决定了最终的温度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是的 就是利用adc的值指数衰减 这些数据,来得到一个时间tao,这个tao的高精度和稳定度  ...

我推导了一下:第三个公式应该是最好的,变化率大。偏置量,通过求差,已经相互抵消

67楼,请大师分析下,谢谢!
好的,我来试试看,谢谢!

网友A:
给一个比较适合单片机的算法。

公式推导:

利用差分,抵消了噪声的平均水平 N。
测量值的差分将只与采样时间(公式中的 t2)有关。

具体做法是在激励关闭、开始采样后,
按时间等间隔采样,并将采样值依次求差分 I(t)=I(t) - I(t-1)。
利用一个指数函数的表,通过插值的方法求出差分的自然对数 y=Ln(I(t))。
用 t 和 y 做线性回归,得到 y = k * t + b
衰减时间 τ = - 1 / k

这是实验结果:

“精确”解为:3204.81
这个算法的解为:3239.07
相比“精确”解,精度的误差比原来的扩大了 1.07% 。
这个误差水平是否能接受不好说。
如果温度精度要求为 0.1°C,这个精度水平超标了。

网友A:
无论是差分,还是积分(求和),都包含了这个假设:
噪声平均水平不变。

这个假设现在还不能排除不成立的可能。

@〽️〽️〽️ :确实如此,只有在整个测量系统都确定后,才能确定噪声究竟是什么情况 。
但是噪声是硬件带来的,现在我硬件还没确认好,所以也不能100%说是变动的 也许硬件都OK了,温度怎么变噪声始终40-45恒定值
噪声会随温度变化 有变, 我实测现在是 0-80°C大约40-45 150~200大约60-70 ,负温时 大约40左右

网友A:
量具:Fluke 1552A

技术指标:

这是有能力测量 0.01°C * 10 = 0.1 °C 精度要求的量具。

准确度和精确度的含意:

分辨率是精确度的另一种表示方法。

网友A:
下面这个图说明了测量系统的变异源:

LZ 在设计的是一个量具。后续都要根据上图逐项进行考察。

顺便问下:
这个是以后要批量生产的还是公司自用的量具?

网友E:
这个是公式推导:这个测温度,不需要拟合的,找到温度与测量出来的I值对应就行了。

@叶春勇 :好的
@Jack315 :我说的是算法,已经最精简了,至于准确度,精确度,你跟楼主讨论。
@叶春勇 :校准是测量系统中关于“准确度(偏移)”方面的工作。还有精确度、稳定性、线性、再现性……都需要通过拟合的过程才能得到结果的。
@Jack315 : 已经数学推导,发出来了,至于精度和准确度的问题,是校准的事情。
你的结论无法让我信服。作为量具,需要给出准确度和精确度指标。这是计算出了“测量值”,量具的准确度和精确度究竟是多少呢。没有这两个指标,如何知道“测量值”的偏差/误差有多少呢?

楼主:
对用的这个Fluke 1552A

另外关于0.1   概念, 是这样的 设备要求温度  25.2  25.3 25.4 ....这样。
如果0.5 只要22.5,  23  , 23.5 即可     当0.5的时候要求tao值稳定性降低些也没问题,也就是硬件不完美实际也可以

但要求0.1时, 光纤探头至于恒温箱内, 保持 23.1  这样比如1分钟,  老外用同样的电路+EFM32G处理器是可以做到的。

你也能做到 0.1°C。关键是设计要做对了才行。

网友A:
推荐给 LZ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
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先把硬件搞定。

OK!谢谢

楼主:
网上找到的 一些算法,请几位模拟老师 来指导分析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89961d33e1ec5da50e2524de518964bce84d249.html

理论指导实践,争取早日做稳定,再次感谢 指导帮忙!

处理多指数荧光信号问题不大。
LM算法不错,我用的比较多,收敛速度快,稳定。关键就是求雅可比矩阵J,已经有模型了,求雅可比矩阵很容易。然后求JJ=JT*J EE=J*E 最后解方程 (JJ+uI)*dX=EE求dX, X+=dX ,重复以上步骤几次就可以了。u要仔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给 LZ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67楼,请大师帮忙分析下 网上提到的方案,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的 一些算法,请几位模拟老师 来指导分析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89961d33e1ec5da50e2 ...

双指数模型,怎么弄的?

@〽️〽️〽️ :我的理解是当作二阶系统,或n阶系统,但是会得出好几个tao,然后通过这几个tao跟温度对应,倒是没想通。有点像系统辨识,一阶系统的拟合,我是研究过,二阶的,要用matlab系统辨识工具箱
我的理解是 这个感温材料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衰减其实并非单指数模型衰减,是双指数的, 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楼主:
运放的IN+ ,这里分压后,只有0.033V, 这样低的电压输入IN+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IN-  只能接收非常小的电流,跨接放大不够大吗?

看资料理解了 在运算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端施加一个偏置电压,以防止输出端饱和负电源

楼主:
4095 是3.3V
0       是0V
噪声现在45左右

实际是这个偏置电压0.033V是吧,     45换算电压  45/4095 *3.3V=0.036V     基本一致

当温度变化厉害时,实际就是LED发光的DAC调节变动电流大时, 这时候VCC 3.3干扰大了, 导致这个45 变成了 60-70, 是这样吧?  就是G段采集的噪声 一般都是45样子, 有时60-70

还有就是产品 用铜皮包起来接GND后 ,这个偏置电压 输出甚至42-45 这么小的值 变动, 影响到最后tao值 也是异常稳定。 如果不用铜皮包起来接GND, 那tao值实测 是不稳定,老外做的是这样 必须铜皮包起来接地才能用

当电源干扰大的时候  其实就是DAC 30ms周期内不停的调节电流,加大减小 电流时  更明显些

网友I:
网上找了本书,我不懂英文自动翻译看了看不知道有没有用第11章机械翻译

原版

谢谢,参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的 一些算法,请几位模拟老师 来指导分析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89961d33e1ec5da50e2 ...

这是假定模型为多个指数的和,是用于高精度荧光寿命的测量中的,貌似与你的应用有差别。
另外,这个这个算法计算量比较大,单片机貌似也干不了。单指数模型应该是比较适合你的应用的模型。

也试着找了点资料学习一下:

这个文档里提到了荧光寿命与温度的关系(模型)。
可以参考下。

荧光寿命的对数与温度成线性关系。

太复杂的确实不行,采样完成后 ,最多3ms必须全部计算完成,这对于ln这些计算是越少越好, 多的话,modbus 串口 被阻塞 接收就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网上找了本书,我不懂英文自动翻译看了看不知道有没有用第11章机械翻译

原版

11 章提出的这几个方案都值得考察下。

网友E:
锁相放大器的方案,用正弦波,估计相应速度更慢,检测微弱不变化的信号首选。这个衰减信号变化很快的

楼主:
1组是 产品外壳包铜皮后接GND, 非常稳定,一直保持一个温度, 可以看到decay time 就是tao值 变化很小

另外一个是 外壳包铜皮后 没接GND ,看到 稳定性很差。

楼主:
这是tao和温度的 modbus输出数据,常温下 手握---手离开, 全程0.1°C分辨率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进口产品, 外壳铜皮接GND后, 效果惊人

看看完美的曲线,我也一定要做到一样!

把进口的pcb,给拍个照片,给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这个进口的 老外弄了一层环氧一类的坚硬的东西 基本也看不到什么,只能看个大概器件位置

最后一张是光学结构,这部分不涉及电气特性
银色接头金属的, 黑色塑料的, 这个塑料和内部PCB是隔离的,这款是进口的老外产品
但是黑色用金属包起来后接GND 就非常稳定得到tao,否则也是不稳定的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我是重新设计了硬件,代码没有可参考的,全部重头写的,目前 包铜皮和不包同皮都是 tao   不满足稳定

只能C1值加大到33pf后才能满足 基本稳定tao 小数点变动, 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 不同长度的光纤传感器 会测出完全不同的温度值。
应该和这个C1加大后有关, 这也是我开贴一开始问的

然后很多热心的大师都来指导  改进我的算法和电路,由于我水平有限,只能慢慢花时间,我会一个一个去验证和消化这些提供的帮助指导知识点

这里我设计的没有加环氧树脂,是不是运放 CPU 这里受潮 或者什么会导致高精度不准,所以加环氧? 密封了可靠更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进口的 老外弄了一层环氧一类的坚硬的东西 基本也看不到什么,只能看个大概器件位置

最后一张是光学结 ...
只能C1值加大到33pf后才能满足 基本稳定tao 小数点变动, 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 不同长度的光纤传感器 会测出完全不同的温度值。
应该和这个C1加大后有关, 这也是我开贴一开始问的
能不能晒晒不同长度光纤传感器的测度数据?最好有说明测试条件。

@Jack315 :这款进口的产品,老外从设计2003年开始设计当时只能2°C 分辨率,改了十几年一代一代升级到现在 稳定到 精度0.3°C , 分辨率0.1°C . 用很少的器件实现。 当然他们有另外一款DSP+定制ADI芯片的 高端产品 精度还要高,这个好几年前就实现了。
@Jack315 :是的,但目前受限于进口产品的思路,他们是必须设置一个默认点3000。 有些比如20米长的光纤,无论如何都达不到3000的,可以设置2000。 这是一个可设置参数。一旦设置了,系统就会按着设置值跑,因为寄存器里可以看到这个 设置值3000, 或者2000, 它以±1%的误差 恒定出现
@〽️〽️〽️ :没有现成的数据就不要了,等以后硬件、软件都搞定后再来。测温时,好象不必一定要 3000 的那个固定值,因数荧光寿命时间与光强无关。只要时间等间隔的采样数据就行。至于光纤不同长度对光强的影响,应该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的。也是等以后再来试验。
这个是这样的,不同长度的光纤我可以搭建出来测下数据 情况是如下: 30cm~10米的不同长度, 在相同温度下测 肯定是温度一样的,比如都是测的25.2°C 唯一不同的就是 DAC输出, 10米的必定要DAC输出大,这样LED发光强了,才能在关闭LED后等待固定的us时间抓到3000那个ADC值。随后 里面怎么采样怎么算法的进口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没有源代码。

楼主:
下图是我设计的硬件及程序 输出到PC的值

左边是外壳包铜皮接GND时的噪声值         右边是外壳没有接地时的噪声值

我现在比较在意纠结的是,为什么老外的进口产品塑料外壳用金属包起来用一根线接板子GND地就稳定不包老外进口的也是很不稳定。

而我设计的产品 硬件包与不包铜皮 接GND, 对稳定性一点都没影响,实际看30ms采用噪声时包铜皮接GND后,明显噪声小了很多。

这是否涉及到EMC 一类知识点,还是软件里过滤算法的问题, 还请各位大师帮忙指导下,谢谢!

这个“噪声”看起来是个周期信号,频率目测为 2.2 Hz。想像不出来这个“噪声”来自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进口的 老外弄了一层环氧一类的坚硬的东西 基本也看不到什么,只能看个大概器件位置

最后一张是光学结 ...

四层版,中间的电源层和地层不乱走线,硬件改进空间应该不大,元件不多。看来应该是软件算法差距,我还以为你有代码呢。

90楼 ,有更新资料,谢谢!
好的。 是的,目前是 四层 TOP GND 3V3 BOT 中间内电层 基本完整的

网友A:
内容已删除。

@〽️〽️〽️ :哦,目测不准的
是4~5mm,实物也是

网友A:
将 C1 改为 33pF, C5 改为 330nF 试试看采样是否稳定。

fc = 1 / (2 π R1 C1) = 1 / (2 π R4 C5) = 482 Hz

@Jack315 :呵呵,增加两个电容,再增加一个矫正工位,可行。
@不奇怪 :由于单片机的资源所限限,现在也不考虑数字滤波。在软件里频谱的混叠也不准备修复,而是通过校准来进行修正。在以后 LZ 考虑数字滤波的时候,或许可以考察下在没有模拟 LPF 的情况下,性能究竟是否会受到影响。估计这应该是 LZ 下一代产品里要考虑的事了。
@不奇怪 :感谢大侠的参与,望能发贴详述。以目前情形看,在极点对应的频率设置过大时已影响到了正常测温,就是 LZ 说的不稳定。采样保持后信号(包括噪声)频谱必然发生混叠。SAR ADC 前加 LPF 貌似是提高 SNR 的常规操作。如果没有这个LPF,测温的精确度(分辨率)可能会受到影响。
@Jack315 :本来像这种尖刺型的干扰,软件可以通过时域滤波去掉,现在你先用硬件做频域滤波,使得软件时域滤波变得非常困难。同时修复频谱混叠其实就是频域滤波的逆运算,何必呢?----非常费时且不必要。
@不奇怪 :后续对电路(包括软件)还要进行改善的。现在先能基本“正常”工作。通过实验对系统有个初步的认识。
不能用滤波去除噪声 ,会改变荧光衰减指数。改变c1 c5时间常数增加660uS,而且增至少两种伪信号。
@〽️〽️〽️ :硬件先就这样。现在试验在同一温度下,不同光纤长度的测温。时间等间隔,要求有用 FLUKE 1552 测量的温度、光纤长度、ADC 读数。具体实验参数一会儿发出来。
试了下,是稳定的,但是 C5改大后 出现不同长度的光纤,测温相差甚远,有5°C以上

网友A:
选 3 个温度 TL<TM<TH,温度范围 (TL, TH) 尽量覆盖设计要求的范围,尽可能 使得 TM = (TL + TH) / 2 ;
选 3 个光纤长度 LL<LM<LH,长度范围 (LL, LH) 尽量覆盖设计要求的范围,尽可能 使得 LM = (LL + LH) / 2 。
上述实验参数两两组合共 9 种情况。对每一种参数组合进行实验。

9 次实验过程中不能修改硬件或软件,也就是要保持实验条件不变。否则数据分析的结果不具有意义。
如果一定要修改硬件或软件,请发贴说明,然后重新设计实验。

实验完成后,将 9 组数据发出来分析。每组数据应包括:
① 用 FLUKE 1552 测量的温度;
② 光纤长度,精确到 LL / 10 ;
③ 时间等间隔采样的 ADC 读数,或经换算后的电压值。

这个是初步的实验,后续如何再进行实验,视数据分析结果而定。

@〽️〽️〽️ :还有一样,LED 的发光强度(驱动电流)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也不能变,要保持恒定。
@〽️〽️〽️ :采样要时间等间隔的。最好能记录下采样时间,以免理解错误。
OK

网友A:
【信号频谱分析】
PD 接收到的是一个指数衰减信号:

其频谱如下图所示:

理论上信号的频谱延伸到无穷大。

ADC 采样保持的信号频谱如下图所示:

指数衰减信号的频谱被搬移到采样频率的整数倍上。
这表示基带信号的频谱理论上在被采样后必然发生混叠,
即采样后的信号必然会失真,并导致衰减时常数的失真和误差。
这个误差将通过软件来进行修正。

由此得出在设计中:
① 采样频率应尽可能高,以降低信号频谱的混叠程度;
② 在 ADC 前的低通滤波器的主要功能将是滤除噪声。
后续将考察不同的截止频率对温度测量结果的影响。

频谱分析文档:

1. ExpSample.mlx —— 频谱分析的 Matlab 实时脚本。
2. ExpSample.pdf —— Matlab 实时脚本的 PDF 版本。

@〽️〽️〽️ :准备申请投资温湿度箱。不然最后的设计结果不会是最优的,不排除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可能。
@〽️〽️〽️ :只要按部就班的做下去,最后在模型中全部 All-In-One 。
@Jack315 : 只有一台 -50~500°C 的恒温测试实验箱,标定温度时我们配合fluke的标准温度计 标定 这个恒温箱 不能测湿度。
@〽️〽️〽️ :有 2 年时间应该够了。顺便问题贵司有温湿度试验箱吗?
主要是 涉及到很多算法,模拟,光学,材料学等好多综合知识 另外最关键的 是 理论和实际测试 有偏差值,这一点点的偏差就导致测温不稳定 不像数字电路产品,是1是1,是0就是0,那样是可用公式直接验算结果的
非常感谢,这几天各位提供的建议方案特别多,够我一个月时间去验证 测试了。 确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目前已经做了8个多月了。估计还要2年。 现在做稳定这个 0.1°分辨率,0.3°C 精度的,国产的市面上还没有。
@king5555: 不瞒你说,LZ 要想做好这个设计,后续还有一堆实验要做……可不是一般的辛苦。

楼主:
我有进展,都会来更新。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建议,方案都欢迎随时跟帖留言。每天基本花费16个小时在这个产品上,抽空我都会一一仔细阅读的

网友A:
【低通滤波器仿真】

把开贴中的电路在 LT-SPICE 中进行了仿真。
原理图如下:

节点 Vout 和 Vadc 的波特图如下:

测量结果表明:
① 直流增益为 140 dB。
② 在采样频率(100 kHz) 处的衰减为 92.58 dB
能满足对输入信噪比的要求(74dB)。

12-bit DAC 的信噪比要求为 6.02*12+1.76 = 74 dB 。
具体可参考下列帖子:
《ADC采集低通滤波问题》的 14 楼:
[https://]
bbs.21ic.com/icview-2868898-1-1.html

再发一遍有关文档:

LT-SPICE 仿真原理图:

后续要确定低通滤波器的最佳参数。
要用到下列实验仪器/设备:
① 扫频仪
② 温湿度试验箱

网上随意找了一个示意一下,非广告:

90楼 ,谢谢!
@〽️〽️〽️ :大概率不能。两个极点提供 40 dB/dec 的衰减。可以通过仿真检查一下,在一个极点的情况下,在采样频率处是否有 74dB 的衰减。超过 74dB 的衰减就可能去掉一后面这一组。另外,由于实际运放输出阻抗的存在,去掉后面一组后,在阻带的幅频特性有可能会上翘……需要仔细考察后才能下定论。
请问R4 C4 组成低通滤波器, R5 C5也是组成低通滤波器,可否去掉一组,直接调匹配值呢?
@〽️〽️〽️ :最后应该把整个设计的产品放在这个温湿度箱里试验,以模拟不同使用环境下产品的性能。这个还将用于可靠性设计。没有这个试验箱,只能说尽力往最佳结果的方向努力。最终能有什么成果就说不好了。
酒精和煤油
我们用的是 直接加热航空煤油的试验箱, 本身精度0.2°C 配合福禄克仪表,前面进口的测温产品按光纤长度进行校准及标定tao值和温度,都是用这2设备完成的

楼主:
我觉得和算法甚至硬件 可能都有关系

@不奇怪 :确实有可能是卡尔曼滤波器,至少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选项。
甚至可以直接从卡尔曼滤波取得结果。呵呵
如果没猜错的话,convergence filter指就是卡尔曼的滤波系数,这个系数的功能与上面描述的一样。它相当于频域滤波的q值。
不知道convergence filter是什么滤波器。但是我知道卡尔曼滤波可以很好的滤除各种噪声、干扰,因为你这个项目可以精确建模,所以滤波效果会很好,不过卡尔曼滤波是时域滤波。一旦滤波做好,取对数后,问题就可以变成线性回归问题。呵呵
这个应该是用的锁相环的方案。参考 72 楼的资料,11 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进口模块的 软件配置说明,刚拿到的
工具翻译了下,我觉得和算法甚至硬件 可能都有关系,从中领悟一部 ...

有个 Convergence Filter 的概念。这个应该是软件方面的。
回头看看随着设计的进行,这个概念是否也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在眼前。

楼主:
老外原先 只提供 Target Light Level  这个值,让我们配置。因为超长光纤不配置 用默认3000 无法正常用的,只能配置低才行

这里面实际是模块的高级功能指令,用户是不会涉及到的。   只有我们出厂时配置。但光纤不长的话都不需要配置。

用户只看4个有效值
1.   tao值,也就是decay time   如3200.02,有了它 CPU  查表eeprom保存的decay time 和温度值 就能推出温度值
2.   温度值,如 36.1°C,就是tao 或者叫decay time 得到的
3.   Led的 DAC值, 光纤长 发光亮 就会100左右, 光纤短发光暗点,值一般50,有时候比如光纤接头和光学部分分离多点, LED的 DAC值 就会到1500以上,甚至2000,但最大4000, 因为12BIT DAC最大4095值
4.   light level  关闭LED后等待us返回的采集第一个3000值, 如2997,  3010,  要保持3000 ±1% , 当上述3分离时,3000值可能变1900,那马上下一周期要DAC加大,发出更强的光,才能返回采集3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外原先 只提供 Target Light Level  这个值,让我们配置。因为超长光纤不配置 用默认3000 无法正常用的, ...

配置值多,尤其是为使设备在用户的使用环境下能正常工作而进行的配置,
往好的方面说是软件有灵活性,能根据客户的使用情况量身定做;
往不好的方面说可能是设计不到位所致。
毕竟仪器能做到自适应,用户打开电源就能用才是优秀的设计。

9 组实验的数据或许就能帮助进行一定程度的自适应设计。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外原先 只提供 Target Light Level  这个值,让我们配置。因为超长光纤不配置 用默认3000 无法正常用的, ...

decay time vs 温度 表 是你测定还是原板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J:
decay time vs 温度 表 是你测定还是原板自带?

买来的原板带的, 默认就用它 挺准的

有时候长度特别长时,我们自己重新标定后 可把对应decay time和 温度 写入flash。
一般标准15个 整数倍的 温度。

网友A:
现在的示波器有扫频功能了:

示波器数据手册:

@csdnpurple :一般偶不会推荐别人的产品,有做广告的嫌疑。只是 LZ 的工作需要类似的设备。目测 LZ 应该还没有类似的家当。
@csdnpurple :不知道哈,貌似性价比不低。
多少银子呢?

网友K: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9558-1-1.html
搞光电转换一年多了,这是之前的帖子,希望对你有用

看了下,和我这个产品相同处很多,我会仔细从头到尾全看一遍。谢谢!
谢谢! 卡尔曼的滤波,是指采集的几百组ADC值,先进行一次软件滤波吗?

网友A:
【锁相技术方案】
参考资料:72 楼,第 11 章。

荧光物质对光激励的响应与一阶 RC 高通滤波器的响应等价。
H(ω) = 1 / (1 + j ω τ)
因此可以用一个正弦信号加到 LED 作为激励,
而荧光物质的衰减时间可以由响应的延时求得:
tan(φ) = ω τ
这是通过相位来获得衰减时间的方案。

据参考资料介绍,使用方波比正弦波有更好的性能。
这个方案的缺点是激励光的泄露对性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求相位的一种方法是用锁相技术。这是参考资料上给的方案:

其中:
FID 为荧光物质
Vm 为激励信号
Vf 为荧光物质的响应信号

为了消除激励光泄露的影响,参考资料中提到了使用双参考信号的锁相技术。
相关的文献:

Z. Y. Zhang, K. T. V. Grattan, and A. W. Palmer, Phase-locked detection of fluorescence lifetime
and its thermometric applications, in: Int. Conf. Biomedical Optics ’93, Los Angeles, January 1993.
SPIE Proc. 1885, 228–239 (1993).

② Z. Y. Zhang, K. T. V. Grattan, and A. W. Palmer, Fibre-optic high temperature sensor based on the
fluorescence lifetime of alexandrite, Rev. Sci. Instrum. 63(5), 3177–3181 (1992).

有没有小伙伴能提供这两篇文献?

根据参考资料的介绍,这个方案的性能不错。
LZ 手上进口的应该就是这个方案的,要不要考虑换这个方案?
如果换锁相技术的方案,坛子里还有一位专家级的前辈 @gmchen 可以请教。

目前 LZ 采用的方案参考资料也有介绍,而具体的算法与 40 楼的一样。

网友A:
感谢网友 @yjmwxwx 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买来的原板带的, 默认就用它 挺准的

有时候长度特别长时,我们自己重新标定后 可把对应decay time和 温 ...

现在你能做到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你能做到的分辨率是多少?

0.1°C 分辨率
但问题是:C1  得改成33pF才行。
如果用1pF, 分辨率虽然0.1°C ,但极不稳定,±5°C精度。但可以适应各种长度的光纤传感器。
如果用33pF,分辨率0.1°C , 正负0.5°C精度。 但问题是这个时候不能适应各种长度的光纤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相技术方案】
参考资料:72 楼,第 11 章。

请教一个算法,
就是为了关闭LED后,我在20us固定延时后,要读到3000 ADC值。
发现高了,LED 的DAC降低, 发现低了LED的DAC增加。让它返回的这个点保持3000。
始终形成闭环 稳定。

现在我的算法很笨,就是分段计算 超过大就加或者减大一点值,如 DAC 70时, ADC 是3000。
这个控制在70时,返回其实不是恒定3000的,有时返回3010,有时2980, 总之在3000 ±1% 满足
这样不影响 最后的计算。就不去调节DAC

但有时返回3031  或者2969时   超过了±1%    就得调DAC 从70降到69 或者  加到71, 使其回到3000 ±1%

这种用什么公式算法 可以平滑的预测下次DAC值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0.1°C 分辨率
但问题是:C1  得改成33pF才行。
如果用1pF, 分辨率虽然0.1°C ,但极不稳定,±5°C精度。 ...

业内最高水平是怎样的? 增加不同长度 的 decay time vs 温度 表 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算法,
就是为了关闭LED后,我在20us固定延时后,要读到3000 ADC值。
发现高了,LED 的DAC降低,  ...

dac的值是你主动输出的为什么要预测?平滑的预测怎样理解?

光纤长度信息怎样输入模块中?是否你有一个对标模块的外壳电路可以自动调节接收强度稳定到3000?在使用对标模块的情况下,LED的亮度由对标模块还是外壳电路控制?
DAC是控制LED发光强弱的,光纤长度不同,就需要自动调整不同的值,理论上调到一个状态就不会变了,然实际返回时总会有各种光 ,电气的影响,导致返回要的稳定点值3000 有偏差,必须马上DAC调整去纠偏,这样才能保证各种情况,各种长度的 适应及稳定性。
看他的描述是adc的噪音刺激的,
振荡了,不收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算法,
就是为了关闭LED后,我在20us固定延时后,要读到3000 ADC值。
发现高了,LED 的DAC降低,  ...

我能想到的是卡尔曼滤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算法?

在前面建议的 9 组试验,要求 DAC (LED 激励) 保持不变。
如果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了,就选择能正常工作的实验参数,
即重新选择 TL, TH 和 LL, LH 。

锁相技术方案的硬件可以使用现在使用的电路,参考信号用正弦波。
如果采用方波,电路可能会更简单,但会有其它的问题出现……后续再讨论。
锁相靠软件来实现。这里给个大致的思路:

DAC 输出一正弦信号 Asin(wt+a),PD 信号经 ADC 采集 Bsin(wt + b)。
两者相乘得 AB[cos(wt+a+wt+b)-cos(wt+a-wt-b)]/2 = AB[cos(2wt+a+b)-cos(a-b)]/2
这个是鉴相功能,cos(a-b) 包含了相位差的信息。

将鉴相信号求移动平均作为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然后用这个信号来调整正弦信号的频率。

这个是不太成熟的思路。只是想说明锁相技术是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合理的推测 分时方案考虑到竞争力必然导向光路收发公用,同时方案由于精度要求必然导向光路分用,物竞天择使两种方案形成不同竞争力,既然LZ的方案是现实的应用方案必然不能应用到相位检测的方案中
如果选则了LZ的方案就代表是收发分时,如果选择相位检测方案则代表收发同时进行,基本原理决定。
@csdnpurple :① DAC 和 ADC 两者是相乘,可以控制在同一个数量级;② 光路如何设计现在还不清楚,没看到 98 楼提到的文献。或许可以分时复用……现在不清楚。锁相技术貌似应该是 LZ 下一代产品的选项。
如果发射部分的影响远远大于发射信号,相同频率相加,反射信号在接受信号中占比很小,影响的相位改变也很小,像LZ的200到-50度0.1的分辨率,首先光路的信噪比就是很难达到要求,用什么样的检测电路(是否是锁相环)似乎都难
@csdnpurple :锁相环貌似能把噪声干掉……还是等行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如果是相位检测方案(锁相环),由于发射的光的强度远远大于接收光的强度,所以发射光的噪音很容易将接收的相位信息淹没,应该有光路隔离措施,包括传感部分的反射光怎样处理都要从新设计
硬件改的话,模具光学结构 ,动一点就异常工作了。 这部分我完全门外汉。所以希望板子不能改尺寸,器件 基本不能增加,因为没任何空间可加了,最多换相同 封装的器件。 因为进口的产品老外可以做的非常稳定 说明利用这套硬件电路应该是可以做稳定的,现在除了 CPU不用,其他都一直,器件都一直的。CPU我用STM32LXXX 也试过了,基本差不多,也是C1 1pF不稳定,继续探索.
@csdnpurple :锁相技术偶是小白,坐等行家闪亮登场。
自适应线性预测滤波器怎样?
看差胡了,我以为你要推荐他使用72楼的相位检测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业内最高水平是怎样的? 增加不同长度 的 decay time vs 温度 表 能解决问题吗? ...

以内最高的,30里面~20米 长度  相同温度环境  都相同值。
我只要做到分辨率0.1°C  , 精度0.5°C即可。

业内最高  分辨率0.05°C , 精度0.1°C

@〽️〽️〽️ :是这个:准确度(均值偏差范围):±0.5℃;分辨率(95%置信区间):0.1℃。
@Jack315 :精度 ±0.5°C 就是做出来的产品 ,去计量局测,比如他们测30个点, 分别不同温度,我的产品对应不用温度 都要满足±0.5°C 分辨率,有的比如低端测量,它只要28往上就是29. 往下就是27, 那他分辨率±1. 因为它做不到0.1 ,要是0.1的话 会0.1~0.9不停的来回跳动。无法稳定下来
笔误:0.5 -> 0.05
或者是准确度(均值偏差范围):±0.1℃;分辨率(95%置信区间):0.5℃ ?
准确度(均值偏差范围):±0.5℃;分辨率(95%置信区间):0.1℃。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以内最高的,30里面~20米 长度  相同温度环境  都相同值。
我只要做到分辨率0.1°C  , 精度0.5°C即可。
...

根据101楼的描述,已经达到要求了,问题解决了。其实就是在现场配置一个光纤的长度参数就行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101楼的描述,已经达到要求了,问题解决了。其实就是在现场配置一个光纤的长度参数就行了对吧 ...

是的,C1 改成33pF后稳定了,但不同长度的光纤温度差距巨大。
产品不能一个长度一个配置,那工程量太大了

C1 变大 变小这里影响到的是什么呢?  ADC采样时延迟了吗?

@Jack315 :这个截止频率,和后面R4,C5 组成的低通滤波器 及采样周期间隔,采用时间 有直接关联吗? 我试着C1, C5,R4, 采用间隔,采用周期,器件参数及软件配置各种组合。单都很难调稳定。 C1测试时还是1pF, 这样至少能适应各种光纤长度
C1 改变的是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C1 变大,截止频率变低,进入 ADC 的噪声减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C1 改成33pF后稳定了,但不同长度的光纤温度差距巨大。
产品不能一个长度一个配置,那工程量太大了 ...

在90楼中对标的模块也有led的强度设置,对测量没有影响吗?不需要现场配置?

网友A:
LZ 是什么专业的?也是(技术)团队就你一个人?

一直没想明白的是为什么会要求不同长度光纤时要改变 LED 发光强度,
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 DAC 的起始读数要固定为 3000 。
如果不固定 DAC 起始值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是什么专业的?也是(技术)团队就你一个人?

一直没想明白的是为什么会要求不同长度光纤时要改变 LED  ...

电子相关专业
主要做各种智能产品软硬件 上位机开发, 模拟的不太熟悉。

这个为什么是3000,确实不开发这个产品很难理解
1. led是寿命的,短的光纤,一点点亮点就可以返回 第一时间点 3000 ,dac小,电流led小,那自然led寿命长
2. 假如都用DAC最大值4096,那问题来了, LED关闭后, 余晖可能500us还是顶峰的3V3电压持续,
    此时要是采集ADC ,那按照 时序采集,就乱套值了,假如去计算最后一个下降点 再开始计算有效ADC 也是很难控制稳定的
3. 反之 要是设置DAC  很小10 ,那 15米的光纤, 这样LED低发光情况下,理论上有光就能返回 采集ADC,可实际根本无法返回ADC有效值.

4. 综上,一次设定 3000值, 是合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子相关专业
主要做各种智能产品软硬件 上位机开发, 模拟的不太熟悉。

论述有理有据。
不过你这个属于模电开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相关专业
主要做各种智能产品软硬件 上位机开发, 模拟的不太熟悉。

明白了。

先固定 C1 为 33pF, C5 为 330nF。
后续是否要调整,如何调整以后再讨论。

重新确定实验参数:
① 选择两个 DAC 的值 —— DL = 4096 / 4 = 1024, DH = 4096 * 3 / 4 = 3072。
② 选择两个合适的光纤长度值 (LL, LH) ,使得 ADC 的采样在所选的 DAC 值范围(DL, DH)内都能正常工作。
③ 选择两个温度值 (TL, TH), 在保证 ADC 采样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尽量覆盖设计要求的范围。
上述参数两两组合共 2^3 = 8 种情况。
DAC 参数的范围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进一步缩小,但应以 4096 / 2 = 2048 为中心。
比如:(2048 - 512,2048 + 512) = (1536, 2560)
④ 算术平均组合:
DAC 值,DM1 = (DL + DH) / 2 = (1024 + 3072) / 2 = 2048
光纤长度,LM1 = (LL + LH) / 2
温度值,TM1 = (TL + TH) / 2
⑤ 几何平均组合:
DAC 值,DM2 = SQRT(DL * DH) = SQRT(1024 * 3072) = 1773.62 (取 1774)
光纤长度,LM2 = SQRT(LL * LH)
温度值,TM2 = SQRT(TL * TH)
加上两组平均参数的组合后,一共是 10 组实验参数。对上述每一种参数组合进行实验。

实验用的软件按 DL, DH, DM1, DM2 确定 DAC 的值驱动 LED。
在 LED 关闭后,等待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按等时间间隔进行采样。
不需要对采样数据进行分析或计算,只要记录下来就行。

实验完成后,将 10 组数据发出来分析。每组数据应包括:
① 用 FLUKE 1552 测量的温度;
② 光纤长度,精确到 LL / 10 以上;
③ 设定 DAC 的值。
④ 一组采样时刻(定时器/计时器读数)和相应的 ADC 读数。
【重要】所有的数据,除了 DAC 值以外,都必须是实际测量的数据。

根据这些实验数据将建立一个模型。
这个初步的模型的用途之一是对一个特定的光纤长度,
软件通过一次扫描就可自动确定最佳的 DAC 设置值。

后续可能会根据需要建立更完善的模型。
这个初步的模型将会提供所需的信息。

@〽️〽️〽️ :实验方案有更新,再看一下。
@〽️〽️〽️ :是呢,尤其是确定具体的实验参数会比较化时间,还要修改部分代码。
好的,谢谢,这部分工作量很多,等好了我发数据出来

网友A:
【实验设计 DOE - Design Of Experiment】

因子 (X) :

这个实验中有三个因子。
红色的为假设的数据,平均值据此计算而得。
红色的值确定后发出来以便做类似下面的实验参数表格。

响应 (Y):
根据采样时刻(定时器/计时器读数)和相应的 ADC 读数,
拟合衰减指数函数模型,从而得出衰减时间常数 τ 。

标准序:

做实验时取参数组合的顺序。
比如,依次取上表中的参数组合做实验,
这个顺序称为“标准序”,
因为这个顺序是按照参数(因子)的排列组合而得到的顺序。
实际做实验时不能按照这个顺序。

运行序:

而应该按照“运行序”的顺序依次取参数组合进行实验。
这是将标准序随机打乱后的顺序,
目的是为了抵消实验时一些不可控因素,比如环境温度变化,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网友A:
能晒晒 DAC 驱动发光二极管的那部分电路吗?

发光二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以内最高的,30里面~20米 长度  相同温度环境  都相同值。
我只要做到分辨率0.1°C  , 精度0.5°C即可。
...

业内最高  分辨率0.05°C , 精度0.1°C  是国内还是全球?如果再进一步提高响应速度将对测温行业有颠覆性。

业内最高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已知的全球。 国内有能力掌握荧光测温整体开发及技术,不超过5家。 做稳定0.1分辨率,0.1精度的 0家。

网友A:
【提醒】
从下次发出实验数据(如果决定这么做的话)开始,
将逐渐涉及 LZ 公司的核心技术机密。

这个楼如果按目前这个样子盖完,
新增掌握这个开发技术的应该会超过 5 家。

再次推荐: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
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LZ 应该自己掌握 DOE 和相关建模技术。

【粗略判断】
以 LZ 目前的资源,应该能做稳定。

投资扫频仪、温湿度箱(后续不排除还有)……,
如果还没有的话,应该能设计出满足要求的产品。

拟合衰减指数曲线(目前采用的方案)有其原理性的缺陷,
使用锁相技术,有望赶上 / 超赿世界先进水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锁相技术方案】
参考资料:72 楼,第 11 章。

好复杂看不明白。。

锁相是不是就是用不同频率驱动二极管激发,然后测量荧光物质响应信号的电压,一直测到最高电压对应的频率,知道这个频率就能知道荧光寿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好复杂看不明白。。

锁相是不是就是用不同频率驱动二极管激发,然后测量荧光物质响应信号的[/backcolor ...

锁相环:

Vout 正比于衰减时间常数。

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实际中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

Vout 正比于衰减时间常数。

感觉和测电介质很相似,比如这个锁相法可能和Q表原理差不多,扫频然后测到最高电压就能确定Q值。楼主这种方法类似Q表的衰减法,一个脉冲激发振荡,然后测量衰减到一定电压的时间。
测电介质的时域反射法,比如电线一端输入一个脉冲,然后等脉冲反射回来。
相位法类似测电介质的矢量网络分析仪,需要分离入射电压和反射电压,测量入射和反射的相位差。

网友A:
不再参与盖这楼了。后续 LZ 有需要帮助的话私信我吧。

好的,感谢 Jack!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再参与盖这楼了。后续 LZ 有需要帮助的话私信我吧。

这东西要是赚钱早就一群人山寨了,楼主不懂光学和模拟电路都能搞,可见门槛并不是很高,不信外包区发个外包保证一群人上来接单,但是要发帖提问能赚钱的核心技术,就很少有人出来分享了。

@yjmwxwx :看人挑担轻的。如果有很多人有这水准的话,飞机发动机、芯片都不在话下的。
@Jack315 :做传感器无非就是线性度和温飘矫正什么的,要有试验设备和基准,没设备肯定造不了,会做的人有的是为啥不做,实在不行还可以逆向,没销路自然没人做。
@Jack315 :感觉100元差不多了
至于门槛高不高自己做过就知道了。
你问下 LZ 这个东东卖多少钱吧。

网友I:
这价格确实吓人,涨见识了

整台设备,LZ 在做的是核心。其他的发个外包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价格确实吓人,涨见识了

这个指标比上面的精确10倍

网友A(2021-10-15):
给个参考书:

@william008 :超星阅读器
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