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型号的PIC 自带16位的差分ADC???

楼主(2021-03-07):
哪个型号的PIC 自带16位的差分ADC???  大家给个型号,谢谢。想做个小项目用。。

网友A:
这个芯片(PIC24FJ128GC010)自带差分16位AD

网友A:
这个型号(PIC24FJ128GC010)的PIC 自带16位的差分ADC

楼主:
谢谢,我这边找一下看看。

网友B:
这个芯片是自带差分信号的,没有关系的。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ADC,例如MCP33131D-05

网友B:
差分ADC和一般ADC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还是使用外部的ADC吧,毕竟内部的ADC精度不够的。

网友E:
新款AVRDB也有差分ADC

网友F:
可以用专用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G:
去官网选型看看吧

网友H:
PIC24FJ128GC010自带

网友I:
PIC24FJ128GC010  16位的

网友J:
还是专用的比较靠谱

网友K:
新款AVRDB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16位的

网友L:
使用外部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