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准备用GD32F103CBT6进行新项目开发

楼主(2021-03-08):
1.GD32F103CBT6能否用JLINK烧?
2.使用Keil V4 还是V5开发?GigaDevice.GD32F10x_DFP.2.0.0.pack这个PACK包是那个版本上的?
请大神们帮帮忙

@Tellapray :好的,我先画个调试班试一下
JLINK可以烧录 用V5吧都是可以的 PACK包去官网下载就好

网友A:
我用st-link也没问题

网友B:
肯定是用V5版本啊

网友B:
JLINK可以用

网友C:
这个型号jlink,stlink,gdlink都可以烧录

网友D:
改用国产芯片是必然的

网友E:
这个想法不错,赞一下,很棒的考虑。不错的。

网友F:
直接上ST-LINK吧,比较好一些。

网友G:
应该用v5版本

网友H:
JLINK当然可以用了

网友I:
这个型号的可以用

网友J:
PACK包去官网下载就好

网友K:
stlink,gdlink都可以烧录

网友L(2021-04-07):
J-LINK烧录,V5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要考虑到能不能拿到货的问题,跟你的渠道供应商沟通清楚,,因为现在非常。。。非常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