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OLY CHIP开发环境使用问题咨询

楼主(2021-03-08):
公司准备推HOLY CHIP,想了解次单片机开发环境问题
1. IDE问题:使用的是Keil吗,还是IAR, keil的版本或者IAR版本是?
2.烧录器8位使用的是?32位使用的是?一般接线如何?
3.芯片端,是否需要最小系统电路才可以下载?下载口有固定吗?

感谢知道的大佬,希望能够被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咋回事?

网友B:
没看明白咋回事,楼主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C:
1:使用 Keil uVision5 开发,在 Keil uVision5 界面就可以下载和调试
2:官网只看见8位单片机,没有看到32位的单片机
3:我也是刚刚接触芯圣,按我的理解,有些芯片支持ISP下载,如HC89F0541等,前提是:该芯片必须支持第二中断向量,且芯片出厂时或者自己把引导程序提前弄好,理论上可以使用任何IO口来进行ISP下载,前提是看你的引导程序的端口映射设置
官网有详细说明的 http://www.holychip.cn/

网友C:
复位第二中断向量
官网例子

网友D:
直接咨询官网的工程师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