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流检测

楼主(2021-03-08):
朋友给份原理图,如下图,R47上用来做灯的电流检测过流保护的。可控硅过的是交流220V市电。

没看懂原理,R47的另一端与单片机的电源5V,用47欧电阻连接的。

检测R47的压差(5V-检测点电压)?下面的RC是电桥,我感觉只是个滤波。

网友A:
R47的压差是交流信号,所以可以通过电容耦合到U1第5脚,若是ADC,就可以测量其波形得到电流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7的压差是交流信号,所以可以通过电容耦合到U1第5脚,若是ADC,就可以测量其波形得到电流值了。 ...

检测R47的压差,然后算增多方根值;其实做过流检测也可以用最大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测R47的压差,然后算增多方根值;其实做过流检测也可以用最大值就好了。 ...

不是很确认,别人提供过来的原理图,还是逆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