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加A(放大器)动态电路分析

楼主(2021-03-08):
RC电路,可以说是动态电路中最简单的东西,即便是加个A(放大器)其也很简单。下面采用状态方程及其相空间(状态空间)给出相应的分析。

楼主:
1)一阶RC无源电路

楼主:
注意上面一阶RC无源电路相关的相空间,显见其有个单一的稳定平衡态0。从其解也可以看出电路状态的趋势。

楼主:
2)RCA电路

楼主:
上述RCA电路加了个有源器件——放大器A。当A>1,平衡态0不稳定,可见无有限的稳定平衡态。从其解可以看到,电路状态将趋于无穷大

对于实际的电路,放大器会饱和,为此引入饱和后得如下分析。

楼主:
3)RCA(考虑饱和)

楼主:
考虑放大器饱和后,采用分段线性化分析,可知系统存在两个稳定平衡态Vm和-Vm。从其解中可以看到,根据初态,状态会趋于这两个稳定平衡态之一。不同的初态可能趋于不同的稳定平衡态。

楼主:
从上述分析还可以看到:

a)当A<1,则类似于无源RC电路,存在单一的稳定平衡态

b)当A=1,则整个相空间都是随遇平衡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