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5)——稳态

楼主(2021-03-08):
稳态(稳定平衡态),是动态系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凡涉及到动态系统(譬如动态电路)必然论及。

楼主:
即便是极为简单的一阶RC(A)电路,稳态平衡态也是相关分析的关键概念,详见如下:

RC加A(放大器)动态电路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3108152-1-1.html?_dsign=fef42925

楼主:
由上述分析例子可见,单稳态(单一稳定平衡态)和双稳态(两个稳定平衡态)是相当常见的情形。其实,几乎所有实际的线性模拟电路都是具有单一稳定平衡态的。而对于一类非线性电路——振荡器,则通常没有稳定平衡态(也称无稳态)。

脉冲电路中,则常见一类非线性电路——触发器,其可以是单稳态和双稳态的。而常见的施密特电路则是具有双稳定平衡态的电路。

楼主:
稳定平衡态的个数,一定程度表征了动态电路的特性,其适用于所有的动态电路。

譬如,振荡器通常是无稳态的,有损无源线性电路则是单稳态的。

楼主:
在脉冲电路中,弛张振荡器单稳态触发器双稳态触发器都是常见的器件。相应的有:弛张振荡器是无稳态,单稳态触发器是单稳态,双稳态触发器是双稳态。

楼主:
脉冲电路中,常把单稳态触发器和双稳态触发器简称为单稳态和双稳态。其实,那只是表明相应的器件动态特性之一(稳态个数)而已。

可以说单稳态触发器是单稳态电路,但不能说单稳态电路就是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
想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的,可以参考下帖

常微分方程的“动力系统”(相空间)分析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9270-1-2.html?_dsign=00bd597f

楼主:
关于弛张振荡器,给个相关分析:

关于分段线性化的一个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4868-1-1.html?_dsign=7814f96e

这是无稳态的典型例子。

网友A:
电子技术,大类就是  模与数,
脉冲,逻辑,开关,它们都不属于模拟电路吧?!
脉冲,逻辑,开关,触发器如果不用于计数而是直接带负载的话,那又算啥 ?!

网友B:
我倒,楼主辛苦了!慰问一下!!

在论坛上疲于洗地,原因仅仅是因为犯了一个小错误,一句话改正就OK了,但是为了那点面子,发几十个帖子洗地,能不累吗??

前几年因为错误地套用米勒定理,推出分压电路输出阻抗为无穷大荒谬结果,当时发了10几个帖子洗地。

现在因为错误的认为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只有一个稳态,连发5个帖子洗地。

大家看在楼主洗地比较劳累的份上,我们也跟着违心地说——单稳态触发器就是只有一个稳态吧!

网友C:
除了单稳态和双稳态之外,还有一类无稳态电路,即多谐振荡器

HWM
振荡器,通常就是无稳态的。

网友D:
又有毛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