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PWM转4-20mA DAC芯片:GP8301

楼主(2021-03-08):
介绍:
GP8301是一种PAC芯片,即以PWM为接口的DAC芯片。GP8301将0%-100%占空比的PWM输入转换成0/4-20mA电流输出。GP8301内置双路12BIT DAC,输出电流线性误差<0.1%。
适合应用与各类仪表、工业控制器等产品。

特点:
  • PWM转0/4-20mA
  • GP8301输入信号:0%-100% PWM
  • 输入PWM频率:50Hz-50KHz
  • GP8301分辨率:12 BIT
  • GP8311分辨率:15 BIT
  • 输出电流线性误差 <0.1%
  • 电源电压:10V - 30V
  • 功耗:<2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125°C)
  • 曲线数据:I2C输入电流输出(100点)
  • 数据:PWM输入电压输出(100点)

网友A(2021-04-27):
这是什么品牌的芯片,有规格书分享一下。

网友B(2021-06-10):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芯片,有规格书分享一下。

上海客益电子  可以加微信索取资料和样品 13921157039 韩工

网友C(2021-10-26):
0-20mA跟 4-20mA如何设定?

网友D:
GP8301内置双路12BIT 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低温-45摄氏度的有实验数据吗?稳定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E:
Rset电阻精度对输出电流影响大吗?

网友F:
参考价格多少

网友G:
这款芯片是否也要接光耦隔离? 系统的散热通过外接PMOS承担,可以提供一下PMOS推荐型号?

我没看懂“系统的散热通过外接PMOS承担”,芯片不控制PMOS吧?

网友H:
请问10-30VCC, 稳定工作的话, 最推荐那个电压?

网友I:
之前是XTR111方案,你们这个可以替换吗?

网友J:
8301的驱动能力怎么样?如果接电阻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输出电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