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推荐低功耗LCD驱动芯片

楼主(2021-03-08):
有一个段码屏液晶想项目,用电池供电。原来的IC缺货,现在改方案。
目前的方案是单片机+LCD驱动IC,功耗要低,原来的正常工作才50ua左右(不开背光)。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下?
液晶是15SEG,4个com口。测试过TM1621D,功耗太大,100多ua。

网友A:
华大 的 32L130J,带段式LCD驱动。   全部 片内外设时钟 打开,32KHz 低速运行Flash程序正常工作, -40 ~ +50°C 最大消耗 15u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大 的 32L130J,带段式LCD驱动。   全部 片内外设时钟 打开,32KHz 低速运行Flash程序正常工作, -40 ~ + ...

很多芯片自带LCD驱动,就怕不好买,现在缺货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大 的 32L130J,带段式LCD驱动。   全部 片内外设时钟 打开,32KHz 低速运行Flash程序正常工作, -40 ~ + ...

谢谢!

网友B:
瑞萨的R7F0C019或者R7F0C004。看你的屏幕尺寸。之前水表使用外部低速LCD点亮的情况下3uA即可。
目前供货周期12周。供货周期这一点秒杀其他同类产品。

网友C:
需要华大130可以跟我联系 有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瑞萨的R7F0C019或者R7F0C004。看你的屏幕尺寸。之前水表使用外部低速LCD点亮的情况下3uA即可。
目前供货周 ...

12周???大家都希望是现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周???大家都希望是现货吧!

对没错是12周。那种价格翻2倍甚至10倍的应该可以拿到现货的。

网友E:
msp430系列部分片子可以驱动,原来做过一个手持设备待机能有15uA左右

网友F(2021-05-22):
引用 网友B:
对没错是12周。那种价格翻2倍甚至10倍的应该可以拿到现货的。

你的联系方式多少,可否方便给下

网友G:
推荐一款国产华芯微特MCU ,M0 M4内置TFT-LCD驱动控制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推荐一款国产华芯微特MCU ,M0 M4内置TFT-LCD驱动控制芯片,

还是同样问题:有货吗?交期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还是同样问题:有货吗?交期呢

如果数量不太多的话交期最多4周排单可以了,有兴趣 可以试下开发版     电话微信 13924645577

网友I(2021-08-05):
引用 网友B:
瑞萨的R7F0C019或者R7F0C004。看你的屏幕尺寸。之前水表使用外部低速LCD点亮的情况下3uA即可。
目前供货周 ...

瑞萨代理吗?现在这两个型号供货怎么样,量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瑞萨代理吗?现在这两个型号供货怎么样,量比较大

太多订单,目前交期拉长了左右。短期交不上货。半年后批量使用可考虑。

网友J:
接不接受国产其他品牌,V8520,确实是有大量库存。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交流。

网友K(2021-10-19):
还有需求么, 低功耗LCD驱动IC, 我们是HOLTEK,功耗只有8UA左右。

网友K:
我们HOLTEK的低功耗LCD驱动IC, 工作电流是8UA左右。有需要,找我,加QQ:9402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