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开启TIM1定时器后,进入TIM1_CC_IRQHandler死循环

楼主(2021-03-08):
有个问题咨询大佬们:设置了STM32F103R8T6 的定时器1 为比较输出  产生PWM ,现在设置好后,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中一开起定时器1就一直进入TIM1_CC_IRQHandler中断中,利用串口打印一直在这个中断里 ,没有进入while。关闭了TIM1通道也没有用,不知道为何?烦请大佬们看下问题原因在哪里
函数源代码如下: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1_In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TIM_DeInit(TIM1);                                                      //将TIM1定时器初始化位复位值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1);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TIM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bsp_InitMOTO();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1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TIM_CH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STEPMOTOR_TIM_PERIOD;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STEPMOTOR_TIM_PRESCALER;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1|TIM_IT_CC4);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CC1|TIM_FLAG_CC4);

        //初始化TIM1 Channe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 比较输出模式:反转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FFFF;                      // 脉冲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空闲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互补通道空闲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CH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 比较输出模式:反转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FFFF;                      // 脉冲数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输出极性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空闲电平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互补通道空闲电平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使能TIM1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4, TIM_CCx_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1|TIM_IT_CC4);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CC1|TIM_FLAG_CC4);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1,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4,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中断处理函数:
        if(TIM_GetITStatus(TIM1        , TIM_IT_CC1) == SET)
  {
    // 清楚定时器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CC1);
    // 设置比较值
    tim_count=TIM_GetCounter(TIM1);
    TIM_SetCompare1(TIM1,tim_count+srd.step_delay);

    i++;     // 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值
    if(i==2) // 2次,说明已经输出一个完整脉冲
    {
      i=0;   // 清零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值
      switch(srd.run_state) // 加减速曲线阶段
      {
        case STOP_M:
          step_count = 0;  // 清零步数计数器
          rest = 0;        // 清零余值
                                  last_accel_delay=0;
          // 关闭通道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CC1 );
//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1,DIS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                                  //TIM_CtrlPWMOutputs(TIM1,DISABLE);
                                        TIM_Cmd(TIM1, DISABLE);
          STEPMOTOR_OUTPUT_DISABLE();
          MotionStatus = 0;  //  电机为停止状态
                                  Motor42=0;
                                        Xzhuan=0;
                                  printf("MOTOR STOP!!!!!!!!!!!!!!!!!!!!!!\r\n");
          break;
默认state为STOP_M 关闭定时器。

主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
        USART2_Init();
        TIM1_Int_Init();
    while(1)
   {
                 delay_ms(1000);
                 printf("IN while\r\n");

                 }

串口助手开机打印信息: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MOTOR STOP!!!!!!!!!!!!!!!!!!!!!!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IN TIM1_IRQ
显示的是一直在TIM1中断函数中 没有进入到WHILE
跪求大佬们指导

网友A:
你说 关闭了TIM1通道也没有用,确认关对通道没有,相应的中断使能位、挂起位都检查下。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1,DISABL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还有,是不是你while里的那个delay太长了,而pwm周期又很短?

网友B:
能初始化通过吗

网友C:
能运行到关闭的这段代码里吗

网友D:
延时时间缩短一点

网友E:
这是裸奔还是跑的系统?

网友F:
如果关闭没有用 估计是哪里又误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