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isp下载成功,不能运行

楼主(2021-03-08):
用的官网isp软件下载后不能运行

网友A:
手动复位一下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B:
手动复位,试试,能不能运行?

楼主:
不行,我决定换103试试

楼主:
应该板子画错了,有空在试

网友C:
重新上电也不能运行?确定程序烧写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上电也不能运行?确定程序烧写成功了吗?

应该好使了,我在论坛找的例程能用, 官网下的不好使

楼主:
这两个引脚标注的有歧义

网友D:
是不是触电虚焊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触电虚焊了,造成的?

已经好使了,试了led,和串口通信都正常

网友E:
ISP下载后一般不会自动复位重启

网友F:
ISP下载后,一般需要进行boot引脚的切换的,切换过来才可以运行程序的。

楼主:
已经弄好了,就是主频只能跑64mhz,高了就跑飞了

网友G(2021-04-14):
ISP下载后重启或者复位就能运行了吗?

网友H:
没有自动复位引脚

网友I:
需要手动复位

网友J(2021-05-20):
怎么好使的 讲讲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