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G071RB开发板Jlink烧录注意事项

楼主:
最近弄了一个官方的NUCLEO-G071RB的一个开发板
,通过USB自带的STlink烧录一切ok,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箭头处的跳冒不能去除。

当我进一步研究
,用自己的STlink,连接VDD,GNG PA13,PA14,时发现,keil SW模式可以识别

可怎烧录都会下载失败;
检查接线,SEGGER版本,均失败
后来发现用5V,接入Vin,将开发板JP2上跳冒连接VIN,这样板上烧录STlink供电正常,就可以正常用我自己的STlink下载了,图片如下

对应原理图如下:

这就说明要想正常下载,板上的STLINK必须要有电,只给目标芯片071RB供电可以识别但无法烧录,这说明板上的STlink对下面有影响,于是检查原理图发现:

NRST复位管脚连接板上STM32F103的IO上,于是我想到了是否是103的芯片没有电此处IO处于低电平,导致影响G071的复位脚。
万用表测量
发现当没有给STM32F103供电,箭头处的电平在1.8V左右,正常供电在3.3V,于是去除SB19.0Ω电阻,071RB芯片立刻复活
更换Jlink烧录,一切ok,问题越小越难发现。希望能有帮助吧。

网友A(2021-03-09):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官方板子怎么会出现这样的bug?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避免踩坑。

网友C:
G0的板子很不错啊

网友D:
调试过程还算顺利吗

网友E:
板子自带的下载方式是什么啊

网友F:
是的额有时候会有硬件上的小忽略

网友G:
以后可以注意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