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基于ATSAML21G18B等的非接触式温度探测器

楼主(2021-03-08):
一、温度测量方式

       温度是国际单位制中七个基本物理量之一。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工农业生产等场景中,温度测量都是极为普遍的需求。

根据感温元件与被测对象是否接触,温度测量方式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

接触式测温法是通过传导或对流使传感器与物体处于热平衡状态,从而使两者保持同一温度的测温方法。常见的接触式测温传感器有:利用介质受热膨胀的原理制造的水银温度计、压力式温度计等,以及利用电气参数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来检测温度的热电阻、热敏电阻和热电偶等。

接触式测温方式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温度测量,但测温元件与被测介质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到热平衡,所以有较明显的滞后现象。另外,受耐高温材料的限制,接触式测温不能用于温度很高的场合。

最常用的非接触式测温方式是辐射测温。辐射测温法包括亮度法、全辐射法和比色法等,对应的测量结果称为亮度温度、全辐射温度和比色温度。这些测温方法都是以黑体(一个理想化的物体,能够吸收外来的全部电磁辐射,不会有任何的反射与透射,而其发出的电磁波仅取决于自身温度)为参照物,要得到实际物体的真实温度,必须根据材料表面的发射率(即比辐射率,指物体表面单位面积上辐射出的辐通量与同温度下黑体辐射出的辐通量的比值)进行修正。

与接触式测温方式相比,非接触测温方式的优点是很明显的,比如:

     1、动态响应快
     2、测温范围宽
     3、适用于特殊场合(比如防疫时的体温筛查)
     4、可用传感器阵列监测某个区域

二、基于Microchip SAML21和欧姆龙非接触温度传感器D6T-44L-06H的非接触温度检测方案

D6T是数字型温度传感器,设计者只需要提供电源并配上合适的IIC主机就可以搭建起一个温度检测方案,IIC主机只需要从D6T直接读取温度值并按需要就行处理。

Excelpoint世健的技术团队选择D6T-44L-06H作为温度传感器,这个16像素传感器即可实现体温测量,也可以在很多工业场合发挥作用,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我们采用Microchip的超低功耗MCU ATSAML21G18B(Cortex® -M0+)作为控制平台,其丰富的资源将使这个方案具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为了适应当前的IoT生态,我们在方案中加入WIFI模块(或者也可使用4G/NB模块),并且已经与阿里云打通。

  整个系统的框架如下图所示:

我们为什么选用Microchip的ATSAML21G18B呢?

以下几点值得您参考:

  •        48 MHz(arm®Cortex®-M0+内核主频高达48 MHz)
  •        超低功耗支持IoT应用
  •        完备的开发调试工具包括SAMICE和ATMEL ICE
  •        支持AliOS和相关生态系统
  •        通过MQTT协议无缝连接到阿里云
  •        硬件IIC接口支持数字型传感器

如您想了解更多关于ATSAML21G18B的信息,请点击如下链接: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ATSAML21G18B

三、D6T—欧姆龙非接触温度传感器

随着红外技术的发展,辐射测温传感器的探测对象已经由可见光向红外线扩展,700℃以下直至常温都可采用红外传感器进行测量,且分辨率越来越高。

欧姆龙的D6T系列就是基于红外探测器的高性能非接触式温度检测模块。

D6T系列采用欧姆龙自行设计的MEMS技术,将热电堆元件和ASIC封装在一起,实现了超小型化。

D6T实现了业界领先的温度分辨率(NETD),比如:

      1、D6T-1A-01的分辨率为0.02 ℃
      2、D6T-44L-06H的分辨率为0.06 ℃

如此高的分辨率加上极好的测量重复性,使得用户对D6T进行校准之后即可获得很高的测量准确度。

小尺寸模块设计,以及简易的数字接口(IIC),使得用户可以轻松地将D6T模块集成到自己的系统之中。

      下面以D6T-44L-06H为例,介绍一些D6T的信息。
       1、特性

       2、功能

       3、像素分布

        我们设计了一款参考设计来实现这个方案,实物图如下:

        我们还为这个DEMO设计了PC端的GUI,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请看一下简易的阿里云物联网控制台。

        云端每隔5秒钟收到一笔数据,一旦有温度超限的情况,就会显示过温通道的编号以及该通道的温度值。

四、入门级非接触温度检测方案

对于简单应用层的场景也可选用高性价比的8 bit MCU8+Wi-Fi®的方案, 8 bitMCU 推荐选择AVR®系列的ATMega4808(支持阿里云链路),而Wi-Fi模块可选用低功耗Wi-Fi模组ATWINC1500,系统框图如下: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xiaobaike/Microchip_TW_advertorial_201807.pdf

五、D6T的校准

上文已经提到,用户的校准是实现基于D6T的具有较高准确度的温度探测器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校准时,需要具备黑体或其他可作为基准的设备。有些应用可能还需要进行温度补偿。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非接触式温度探测器参考设计的进一步信息和索样测试,请发送邮件至IOT@excelpoint.com.cn ,Excelpoint(世健)的技术团队会第一时间联系您。

很好的方案
@John13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非接触式温度探测器参考设计的进一步信息和索样测试,请发送邮件至IOT@excelpoint.com.cn ,Excelpoint(世健)的技术团队会第一时间联系您。
怎么获得参考设计的详细资料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应该不错的,很有市场吧。

网友B:
这个传感器不错的。欧姆龙出的都是很棒的。

网友C:
这个传感器价格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感器价格咋样?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非接触式温度探测器参考设计的进一步信息和索样测试,请发送邮件至IOT@excelpoint.com.cn ,Excelpoint(世健)的技术团队会第一时间联系您。

网友E:
这个传感器多少钱 ?

网友F:
这个传感器不错的

网友G:
传感器不错,就是价格估计不美丽。

找世健的sales询个价格再下结论 :)

网友H:
很好的方案,支持更好

网友I:
这个方案比较好,  可以用来非接触的方式 测量高压开关柜内部的接头的温度,  非接触的测量温度,不会降低绝缘等级

网友J:
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的小伙伴发来询问,这个能提供交钥匙方案吗?

网友K:
有兴趣想了解一下,不知道可以从哪获取这个方案的资料。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有兴趣想了解一下,不知道可以从哪获取这个方案的资料。

楼上有写:
请发送邮件至IOT@excelpoint.com.cn ,Excelpoint(世健)的技术团队会第一时间联系您。

网友L:
交钥匙的方案很适合客户快速成品,希望公开更多的资料,辛苦各位大佬!

网友D:
红外非接触式测温优点:  1.非接触测量:它不需要接触到被测温度场的内部或表面,因此,不会干扰被测温度场的状态,测温仪本身也不受温度场的损伤。
2.测量范围广:因其是非接触测温,所以测温仪并不处在较高或较低的温度场中,而是工作在正常的温度或测温仪允许的条件下。一般情况下可测量负几十度到三千多度。
3.测温速度快:即响应时问快。只要接收到目标的红外辐射即可在短时间nei定温。
4.准确度高:红外测温不会与接触式测温一样破坏物体本身温度分布,因此测量精度高。
5.灵敏度高:只要物体温度有微小变化,辐射能量就有较大改变,易于测出。可进行微小温度场的温度测量和温度分布测量,以及运动物体或转动物体的温度测量。使用安全及使用寿命长。

二、缺点
1.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环境温度,空气中的灰尘等)
2.对于光亮或者抛光的金属表面的测温读数影响较大
3.只限于测量物体外部温度,不方便测量物体内部和存在障碍物时的温度

网友M:
这种方案对静止不动的热源可以检测么?

网友J:
这个方案有参考报价吗?

网友N:
红外非接触式测温优点很多

网友O:
方案成熟吗

网友P:
入门级别的检测方案

网友Q:
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R:
温度测量方式种类还是很多的

网友J(2021-04-21):
比较实用的温度测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