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的芯片支持FFT吗?

楼主(2021-03-08):
就是傅里叶变换的库,支持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下官方的库有没有了

网友B:
应该得有的 这个没有可就麻烦了

网友C:
这个库的名字一般是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库的名字一般是叫什么

好像是这个DSP-FPU

网友D:
这个使用DSP不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吗?

网友E:
都可以支持的,只是快慢的问题,官方无库也可以找开源的。

网友F:
寻找傅里叶的库文件,里面会有说明的。

网友G:
自己写代码就行了

网友H:
没有见过FFT的库

网友I:
网上很多相关的代码。

网友J:
移植个代码吧。

网友K:
傅里叶变换的参考很多。

网友L:
你需要哪方面的代码呢

网友M:
这个跟芯片没关系。

网友N:
华大的芯片支持FFT

网友O:
里叶变换的库没有的。

网友P:
楼主需要计算哪方面呢

网友L:
芯片支持FFT的

网友K:
C语言的fft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找到库函数也不一定兼容。

网友I:
建议楼主找找类似的代码即可。

网友H:
keil下有这个。

网友P:
芯片支持FFT,但是没有想过的库。

网友O:
fft程序有的。

网友N:
只要是芯片就支持运算fft。

网友M:
楼主用到的代码在网上找找看。

网友Q:
github能找的到吗

网友R:
支持的,傅里叶变换是支持的。

网友S(2021-04-08):
印象中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T:
难道华大自己没有这个库吗

网友U:
感觉太耗费资源了

网友V:
傅里叶变换是支持的

网友W:
难道这不是一个通用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