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k32f103串口 累积误差 问题

楼主(2021-03-08):
我用内置hsi倍频到64m,发现如果使用库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9600之类的波特率,前面几个字节接收还算良好,后面就不行了,为啥gd32不会有这个问题,感觉像是内置时钟有偏差之类的,有人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看了应用笔记,说要把波特率*1.01,或者不要背靠背发送。晕倒。

勘误

勘误

网友A:
选择CKS的品牌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B:
需要定期的清除串口缓存的。

网友C(2021-04-13):
我也遇到过。高低温跟一个115200的外设通讯不正常。高温70摄氏度,低温-25,不行。波特率*1.01,好了那么一丢丢。

@cjl405944519 :换其他友商的单片机了
我也遇到了后续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想每个串口应该都有类似的问题吧,不只是航顺的串口。

网友E:
这个真的没有遇到过,不错的知识。

网友F:
HK32F103应用笔记V1.0.35.pdf  去看看这个手册吧。很有帮助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cp&ac=credit&op=rule&fid=1010

网友G(2021-08-02):
是连续发送数据吗

网友H:
这个开始没有问题,后续肯定也正常的

网友I:
是不是数据错误了?

网友J:
需要等待程序发送完成。

网友K:
有发送完成的判断吗

网友L:
楼主接收的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M:
波特率是多大的呢?

网友N:
内部晶振误差比较大。通讯的两端,波特率相差太大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实测一下两边的波特率值

网友O:
9600的波特率都配置不行吗

网友P:
建议参考官网的代码吧

网友Q:
时钟有偏差,每次发送都是重新计数的。

网友D:
如果你不清楚缓存的话,没有误差就怪了,一定要清除缓存的,必须清除的。

网友R(2022-11-03):
确实,用的st就没有这个问题,波特率正常。

网友S:
要定期的清除串口缓存

网友T:
9600不是应该配置48M之类的吗?

网友U:
这个硬件偏差问题,还是按照标准时钟配置吧。

网友V:
这个内部pll倍频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