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8T 电路问题

楼主(2021-03-08):
ch558T采用电脑usb口供电正常,但是采用外部供电不正常,有时应用,电路上没有D+ D-连接线时候,发现ch558T工作不正常,连接D+ D-后,工作正常,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D+,D-是指什么,查分信号线?如果没有连接信号线,你怎么知道工作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是指什么,查分信号线?如果没有连接信号线,你怎么知道工作正常不? ...

串口0打印,有这个需求,接上D- D+,串口正常,断开D+ D- 串口乱码

楼主:
在不使用usb的时候,是外部供电,需要用的串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不使用usb的时候,是外部供电,需要用的串口

使用串口0,引脚是P02 P03,采用示波器查看,发现有波形,但是负载超级弱,加了上拉没有效果,只要连接D+ D-,数据就一切正常,不连接,不能发送,

网友B:
D+,D-不就是USB的两个信号线吗?不知道有什么怀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不就是USB的两个信号线吗?不知道有什么怀疑的地方。

我也很奇怪,加上D+ D-,串口波特率正常,不加上,串口波特率是错的,usb和串口没关系吧,但是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C:
用个单独的5V电源供电试试呢,不采用电脑USB口供电;
USB信号线是不会影响单片机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单独的5V电源供电试试呢,不采用电脑USB口供电;
USB信号线是不会影响单片机串口的 ...

就是直接外部供电,只连接了两条线,但是就是不正常,只要接上D+ D-就正常,采用示波器发现波形发出来了,但是波形不对,感觉系统时钟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外部供电,只连接了两条线,但是就是不正常,只要接上D+ D-就正常,采用示波器发现波形发出来了, ...

您好,可以直接和工程师电话沟通:025-52632854

网友D:
USB调试一直有问题,不太好看状态。

网友E:
意思是只要USB端不连上差分信号线,芯片端串口发出来的数据就不对?

楼主:
已经解决了,程序问题外加焊接问题,不插usb,芯片进去挂起状态,要增加唤醒源码

网友F:
需要仔细检查一下电路,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G:
我认为最不好调试的,就是USB的功能。其它的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