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断电检测电路可行?

楼主(2021-03-08):
PMK接MCU的输入管脚;
输入为脉动直流36V,如果突然断电需要切换到电池工作,这个电路可行不?

网友A:
可行,这个不是消防就是灌溉上的,我说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这个不是消防就是灌溉上的,我说的对不

确实是消防-疏散灯具里的

@blade55 :好像只能用于交流电路中?
用电容分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这个不是消防就是灌溉上的,我说的对不

有一个问题,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后,MCU也不能工作了,就导致切换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后,MCU也不能工作了,就导致切换失败

MCU供电回路串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后并一个大电容再给MCU供电,就不怕短时间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供电回路串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后并一个大电容再给MCU供电,就不怕短时间断电了 ...

理论上说可以,实际不行

要用MOS管导电才行,用二极管隔离,压差导致能源效率低。电池的电压要高0.4-0.7V
@cainiao518 :在稳态下测量,很容易量化。
@chunyang :这个用电多少好像很难量化
得算好供电时间,后备供电需满足掉电信号从发生到执行完电源切换的时间并留取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供电回路串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后并一个大电容再给MCU供电,就不怕短时间断电了 ...

加上220UF的电容,仍然不能正常切换到电池

楼主:
经改进后的电路(图1)(原本目的:上电后CBT输出高电平,主电和电池同时输出到MCU电源端,但由于电池电压低,主电电压高,主电优先供电,只有主电断电电池才给MCU供电,当MCU控制CBT输出低电平时MCU的电源也被切断,可以进入全断电状态),但有个怪怪的问题,所有的输出的IO端口(P1.2,P1.7等),输出(R9左端)低电平不是0.3以下,是0.678V左右(如图2),导致三极管导通而达不到控制三极管截止的目的?

把D2并联在DS间,刚开始时,可以快速切换,正常切换完成,MOS管导通了,相当于旁路了D2.提升电源效率。
@chunyang :后来测试发现是芯片坏了,换芯片就可以正常变低
什么情况下IO输出低电平不对?用稳定的外置电源测试。

网友C:
主供电电路呢?电池电压多大呢?电池的充电电路呢?

网友C:
,不清楚具体应用,不知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电路呢?电池电压多大呢?电池的充电电路呢?

锂电池电压最高4.2V,充电用芯片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具体应用,不知这样行不行。

这样不行,没有主电后,电池一直给MCU供电,电池会慢慢耗完

@zyj9490 :还有一个要求,没有主电时,连接电池不能放电,只有先接通主电后主电断电再转入电池供电,直至电池放电结束
你要的主电没有电时,一直由备用电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220UF的电容,仍然不能正常切换到电池

220uf电容给单片机供电,至少可以维持0.5s,这么长时间还没切换过来,要么是检测掉电被耽误了,要么是程序问题,切换时机延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uf电容给单片机供电,至少可以维持0.5s,这么长时间还没切换过来,要么是检测掉电被耽误了,要么是程 ...

关键没有维持0.5秒就掉电,来不及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