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 配置开漏输出,是否可以上拉到10V?用于一个开关触发信号!

楼主(2021-03-08):
HC32L130 配置开漏输出,是否可以上拉到10V?用于一个开关触发信号!? 因为要一个10V的高电平驱动的小信号,电流很小。   不想外接一个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A:
具体是怎么做得 有已经打好的草稿吗

网友B:
上拉到10v理论上没什么问题 当然需要注意一下你其它的部件的设计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问题,还是需要仔细的看一下实际的情况的。

网友D:
你这边有其它更具体的要求吗 单看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一般都有上下钳位二极管,你说可不可以

网友F:
理论上,楼主的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不错的问题 有没有大佬给个参考方案

网友H(2021-04-08):
单看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如何上拉到10V啊

网友J:
感觉这么做没啥问题啊

网友K:
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L:
有现成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