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STM32] 手把手教你怎么用STM32让相对编码器说话

楼主(2021-03-0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编码器的由来和原理
若要对伺服系统中的电机进行高精度控制,需要准确的转子角度位置,这时候自然会想到,如果能张江转子每一圈进行细分,这样每次转多少角度便能精确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对编码器就诞生了。
在网上找到下文这个图,很形象的表征了相对编码器的原理。

如图所示,在码盘上平均开出很多个等间距的槽,一段是LED灯发出信号,另一端是接收器接收信号。如果信号能穿过码盘,则接收信号为高电平,反之则为低电平。这样当转子转起来以后,就不断的处高低电平。这就是编码器基本原理。
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信号,A/B/Z,这时候就要想为什么要3个信号呢?如果仅仅对一圈做细分,命名一个信号就可以了。这就涉及到下面两个问题。
(1)       如果是1个信号channel A,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就不知道了。需要一个相对的参考信号channel B,A和B相互呈一个角度,这样通过A和B的相对位置就能知道电机是顺时钟转还是逆时针转了。
(2)       如果是2个信号,其中一旦有码盘有损坏,就可能出现检测结果无法校验的情况。举个例子,如果一圈开了16个槽,则每旋转一圈,正常情况下就有16个高低电平的信号出来。但如果一个槽坏了,实际上每转一圈只有15个信号出来,但这时如果仅仅通过channel A和channel B是无法判断的。在进行数据处理时还是认为16个信号为一圈,处理结果就有较大的偏差。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补充z信号,一圈只出一个,这样就能相互交验了。一方面通过对A或者B计数,知道z是否有问题,反之对z信号计数就能知道A/B是否有问题。
所以就有了上图的z/A/B三个信号,共同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编码器。
在网上经常看到说A/B之间相互差90°,这个90°是认为360°为一个周期而言的。如下图所示。通过看A/B相对位置就知道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了。

实测波形,如下图所示(示波器不太好,有点毛刺)
正转
反转

使用STM32,让编码器说话
背景
STM32中提供了编码器接口,比较适用于相对编码器的应用场景。在手册中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里使用专用的模块就能完成相应的计数,通过数据的变化就能测出电机的转速。
所以,我想让编码器说话。在家翻箱倒柜以后,我准备了如下几个东西:
(1)       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这是作为编码器的载体使用,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较低,每圈只有16个脉冲。但不影响测试。
(2)       直流电源:用来直观的调电机的转速和正反转。
为了避免打广告的嫌疑,就不贴电源和电机图片了。
(3)STM32开发板:在家翻箱倒柜,找出2015年在21ic获得的STM32072 discovery板
(4)       LED数码管。用来通过编码器的数据处理,显示电机的转速。
试验第一步,让LED数码管显示起来。
因为显示数据是最终目的。使用的这个板子,是集成了HC595锁存器的板子。相比于网上买的大部分51开发板数码管电机设计,使用两个HC595,可以大大减少pin脚的数量。网上使用的4位数码管,需要8个pin作为段选或者位选,非常麻烦。
根据HC595的手册,具有锁存加移位的特性(图中我标注所示)

最上面的3个SH-CP/DS/ST-CP,像极了SPI通信波形,只要合理配置,只需要3个信号线即可完成4数码管的轮流显示。
于是在开发板的pin做了如下硬件配置

Pin(数码管)

74HC595
SPI
Pin
SCLK
Pin11(shift)
SPICLK
PB13
RCLK
Pin12(Storage)
NSS
PB12
DIO
Pin14(datainput)
SPIMOSI
PC3
QH
Pin9(dataoutput)
SPIMISO
PC2
SPI配置代码如下(配置了SPI几个pin脚的定义,时钟,SPI模式等):
void SPI_Digital_Tube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is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Cmd(SPI2, DISABLE);
  /* Enable SCK, MOSI, MISO and NSS GPIO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SPI_Digital_Tube_SCK_GPIO_CLK |
                                                                                                SPI_Digital_Tube_MOSI_GPIO_CLK|
                                                                                                SPI_Digital_Tube_NSS_GPIO_CLK, ENABLE);

  /* SPI pin mappings */
  GPIO_PinAFConfig(SPI_Digital_Tube_SCK_GPIO_PORT, SPI_Digital_Tube_SCK_SOURCE, SPI_Digital_Tube_SCK_AF);
  GPIO_PinAFConfig(SPI_Digital_Tube_MOSI_GPIO_PORT, SPI_Digital_Tube_MOSI_SOURCE, SPI_Digital_Tube_MOSI_AF);
  GPIO_PinAFConfig(SPI_Digital_Tube_MISO_GPIO_PORT, SPI_Digital_Tube_MISO_SOURCE, SPI_Digital_Tube_MISO_AF);
  GPIO_PinAFConfig(SPI_Digital_Tube_NSS_GPIO_PORT, SPI_Digital_Tube_NSS_SOURCE, SPI_Digital_Tube_NSS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igital_Tube_SCK_PIN;
  GPIO_Init(SPI_Digital_Tube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igital_Tube_MOSI_PIN;
  GPIO_Init(SPI_Digital_Tube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igital_Tube_MISO_PIN;
  GPIO_Init(SPI_Digital_Tube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NSS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igital_Tube_NSS_PIN;
  GPIO_Init(SPI_Digital_Tube_NS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Digital_Tube_NSS_PIN;
        GPIO_Init(SPI_Digital_Tube_NS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2S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 the FIFO threshold */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2, SPI_RxFIFOThreshold_QF);

  /* En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Cmd(SPI2, ENABLE);

//  /* Enable NSS output for master mode */
//  SPI_SSOutputCmd(SPI2, ENABLE);
}
使用TIM6作为定时器,配置代码如下(1ms定时周期):
static void BASIC_TIM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BASIC_TIM_APBxClock_FUN(BASIC_TIM_CLK,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BASIC_TIM_Period;//1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BASIC_TIM_Prescaler;//4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BASIC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BASIC_TIM,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BASIC_TIM,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BASIC_TIM, ENABLE);
}
实际上每次只会有一个数码管亮,为了较好的视觉体验,将数码管进行千位百位十位个位循环显示,这样做的好处是4个数码管轮流显示,其亮度相同,避免出现一个数码管过亮的情形,影响视觉体验。数码管代码如下:
void DisplayNumber(uint16_t num)
{
        uint8_t mythousandNum,myhundredNum,mytenNum,myunitNum=0;
        if(num>9999)num=9999;
        mythousandNum=num/1000%10;
        myhundredNum=num/100%10;
        mytenNum=num/10%10;
         myunitNum=num%10;
        switch(mydisplaybit)
        {
                case thousaud:
                        Display16(mythousandNum,4);
                        mydisplaybit=hundred;
                break;
                case hundred:
                        Display16(myhundredNum,3);
                        mydisplaybit=ten;
                break;
                case        ten:
                        Display16(mytenNum,2);
                        mydisplaybit=unit;
                break;
                case        unit:
                        Display16(myunitNum,1);
                        mydisplaybit=thousaud;
                break;
                default:
                        Display16(mythousandNum,4);
                        mydisplaybit=hundred;
                break;
        }
}

static void Display16(uint8_t num,uint8_t place)
{
        GPIO_ResetBits(SPI_Digital_Tube_NSS_GPIO_PORT, SPI_Digital_Tube_NSS_PIN);
        uint16_t Temp=((Num[num])<<8)+((0x01)<<(place-1));
        SPI2_Send_Byte16(Temp);
        GPIO_SetBits(SPI_Digital_Tube_NSS_GPIO_PORT, SPI_Digital_Tube_NSS_PIN);
}
然后,每隔0.5s累加一次。在定时器中累计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
{
        static uint16_t counter=0;
        static uint16_t num_buffer=0;
        if ( TIM_GetITStatus( BASIC_TIM, TIM_IT_Update) != RESET )
        {
                counter++;
                if(counter>499)
                {
                        num_buffer++;
                        counter=0;
                }
                DisplayNumber(num_buffer);
                TIM_ClearITPendingBit(BASIC_TIM , TIM_FLAG_Update);
        }
}
显示的效果如下:
所以,初试成功。
试验第二步,让编码器说话。
首先,在STM32中配置编码器。

使用PA6和PA7作为定时器3的通道1和通道2,进行下图模式的计数。

即效果如下:
代码如下
void TIM3_EncoderConfig(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HALL_TIM_APBxClock_FUN(ENCODER_TIM_CLK, ENABLE);

  /* GPIO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PA6 & PA7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phase A & 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1);//TIM3_CH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1);//TIM3_CH2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BothEdge,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_SetCounter(TIM3,0);
  TIM_Cmd(TIM3, ENABLE);

          /* Enable the TIM1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然后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将编码器的相对值计算出来,并根据编码器计数的相对变化,计算出电机的转速。具体代码如下: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
{
        static uint16_t counter=0;
        static uint16_t num_buffer=0;
        static uint16_t temp_now=0;
        static uint16_t temp_pre=0;
        static uint16_t speed=0;
        if ( TIM_GetITStatus( BASIC_TIM, TIM_IT_Update) != RESET )
        {
                counter++;
                temp_now=(TIM_GetCounter(TIM3)&0xffff);
                if(counter>499)
                {
                        num_buffer=(temp_now-temp_pre)>0?temp_now-temp_pre:temp_pre-temp_now;
                        speed=100*num_buffer*60/64;
                        counter=0;
                }
                DisplayNumber(speed);
                if(counter%10==0)temp_pre=temp_now;
                TIM_ClearITPendingBit(BASIC_TIM , TIM_FLAG_Update);
        }
}
同时,为了防止TIM3中断溢出,记得清除中断标志位
void TIM3_IRQHandler ()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
实际效果如下图所示(东西太多,手机不好拍动图,只能静物显示),可知,当电机电压9.32V时,转速为843rpm。当电压为18.7V时,转速为1687rpm。编码器的波形也用示波器显示出来了。还不错哈,哈哈哈

结论

本文使用STM32F0 discovery开发板,完成了编码器计数和电机转速的计算,并通过数码管将电机转速实时显示出来。

网友A:
不错,确实讲的比较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应该 和 一个步进电机 联调起来,如步进电机 高速给1000个脉冲,收到是1000个脉冲,才能 判断 是否 程序正确?
我们有 GDF103C8T6开发的CAN总线步进电机控制器,带一个编码器,
10000Hz输出,编码器也没有问题

并可开放源码,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3716&page=1&extra=#pid11352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