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103移植到stm32f030,求一个demo

楼主(2021-03-09):
如题,现在需要把stm32F103移植到stm32f030,求一个030的标准函数demo和例程库@ufbycd @zeshoufx @tyw @icecut @xyz549040622 @m564522634

网友A:
〓◆ 零死角玩转 STM32F103-指南者 692页 24.6M 高清书签版 ◆〓
零死角玩转 STM32F103-指南者 692页 24.6M
2.STM32F103中容量(64K
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固件函数库 368页 2.8M
stm32F103 完整版 463页 4.2M

网友B:
直接官网找就好了,下载st的F0cube就好了,里面都有。

网友C:
别用 标准库了. 换stm32cubemx. 所有芯片接口统一.随便换

网友D:
二楼的demo给的太多了吧。

网友E:
上ST 官网下载个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用 标准库了. 换stm32cubemx. 所有芯片接口统一.随便换

看来我也要转换思路了,以前一直觉得cubemx 代码效率太低,但现在是趋势要跟着走呀 。

网友F:
是用标准库的吗

网友G:
T叔给的资料好多

网友H:
单独的一个cube吗

网友I:
我喜欢用hal库

网友J:
移植方便吗 好上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