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21-03-09):
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2路输入信号,一路为直流+12V,一路为方波信号(偏置后,即无负信号。),2路信号共地。 输出信号为将方波信号叠加到直流+12V信号之上。

网友A:
耦合的方式主要电容耦合,变压器耦合。。。。

网友B:
可不可以这样,方波用电容,12V用电阻接在一起输出。

网友B:
这样如何

楼主:
方波频率达到MHz级别的话,不知道这样还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波频率达到MHz级别的话,不知道这样还可以不?

就两个元件,频率高,电容量选择小和漏电小,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二极管,结电容要小,象BAV99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两个元件,频率高,电容量选择小和漏电小,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二极管,结电容要小,象BAV99型号。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