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个ADC采电压的手工小制作又失败了

楼主(2021-03-09):
我是也业余爱好者小学文化水平喜欢做一些手工小制作,但是什么理论都不懂只会照着别人的电路焊接,最近做了一个旋转变压器的解码板,但是ADC采集的电压跳动太大了,静止不动都跳快20个字,采样率1M采100点取正负峰值相减,128个数据低通平均滤波,这个不能再加了,现在转速只有200转滤波器延迟都50度了,后面PI闭环补偿只能180度以内,不知道电路该怎么改? 现在这个我是没办法了,先放下这个去学学怎么用Z变换计算PID参数,不会用Ziegler-Nichols和Astrom-Hagglund方法。

电路图

程序

试验台视频,正时灯看旋转的转盘上的刻度,手指头加扰动看出没出现相移。

人生第一次学做PCB板子,但是还没用上,现在还用飞线做的来做试验。

和飞线的对比下

旋转变压器

试验台

角度采样率10K,静止状态采集512个数据,结果除100,跳动很大0.2度还多

不知道哪里来个干扰,512点计算下FFT,采样率10K

怎么有好几个峰

网友A:
看过你的帖子,10k激励,两个正交绕组接收信号。这个倒是可以用滑动离散傅里叶变换,把两个绕组的10k频率信号提取出来,跟锁相放大类似,其他频率的信号你不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你的帖子,10k激励,两个正交绕组接收信号。这个倒是可以用滑动离散傅里叶变换,把两个绕组的10k频率信 ...

现在这个没用 DFT,只是用1M采样率采10K信号,正弦表100点同步触发采100点ADC值,取相差180度的两个点相减结果就是COS或者SIN,再用10K频率采集这两个值得到角度,前面的同步触发等于采直流,后面的随着转速变化频率也变化,转速越高滤波器造成延迟越大,COS和SIN用ATAN2计算后的角度和滤波器前面的角度相减算出角度差,把角度差进PI调节器结果计算出COS和SIN,再把这两个返回到滤波器前面旋转角度实现补偿。

现在就是不懂自动控制不知道怎么分析和计算,正想学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没用 DFT,只是用1M采样率采10K信号,正弦表100点同步触发采100点ADC值,取相差180度的两个点相减 ...

我觉得没必要呀,角度信息,在sin和cos的两个幅度上。
用滑动傅里叶直接提取幅度,代码很短的。这是窄带信号。
要不你软件同步检波,把adc采集的值,和你的正弦波表中的数值,对齐乘一遍,滤波。
滑动傅里叶,翻一下highgear的傅里叶变换揭秘,讲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呀,角度信息,在sin和cos的两个幅度上。
用滑动傅里叶直接提取幅度,代码很短的。这是窄带信 ...

现在就是同步检波采集两组正负180度相减得到正交COS和SIN,采正负180度相减得到的COS和SIN范围-4096到4096,只是没和正弦表相乘,0.1毫秒进一次中断更新角度,计算太多速度跟不上,现在计算滤波器的两个128次累加就用掉快一半的时间,还要计算角度和补偿,不转静止的时候当然不需要补偿,转起来就不一样了,转速越高相移越大,不补偿不行,补偿要快和准确才能应付高速扰动,感觉这东西难点就在这里,所以不懂自动控制搞不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同步检波采集两组正负180度相减得到正交COS和SIN,采正负180度相减得到的COS和SIN范围-4096到409 ...

滑动傅里叶是迭代运算的,就两行代码,单片机来得及,不用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傅里叶是迭代运算的,就两行代码,单片机来得及,不用滤波

以前做别的东西用过DFT,数据出来还是不稳还要加平均滤波,100次相乘累加用C语言写肯定超0.1毫秒。ADC1M采样率采100点,计算时候ADC采样不能停,现在这样可能最高只能500转以下,速度再快只能牺牲角度位数换速度了,看专用芯片和软件解决方案也是要补偿相位,我不怎么懂C语言不知道别人库怎么实现的。这单片机速度慢只有56MHZ,以前写的程序只和以前采样数据做256次累加都超0.1毫秒,中断都出不来,后来空间换时间不用判断跳转计算累加才把时间降下来。数据波动大感觉主要硬件问题,首先是虚地,还模拟地和数字地在一块,我这没有轨至轨运放,只有这两个型号的,只能用现有零件搭个电路才能学怎么控制,这个闭环如果能学会了以后学电机控制估计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傅里叶是迭代运算的,就两行代码,单片机来得及,不用滤波

你提供的这个方法不错,按照你的方法写了个DFT程序,执行时间0.05毫秒,才用一半时间,可以满足要求,还能再优化下速度。
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提供的这个方法不错,按照你的方法写了个DFT程序,执行时间0.05毫秒,才用一半时间,可以满足要求,还 ...

为什么波形这样,因为采样率1M采10K信号,采样100点一个点就是10K,所以没滤掉低频,等改成100K采样率,信号的10倍应该就可以了,等下地打农药物回来再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波形这样,因为采样率1M采10K信号,采样100点一个点就是10K,所以没滤掉低频,等改成100K采样率,信 ...

兄弟,今年下决心,把c语言学了。
汇编语言,以前学**,钻研过,但是汇编语言不是现在的主流语言。
你发出来的代码,没人可以交流,人的提高是要交流的。别被论坛里的夸奖给蒙蔽了,年轻的时候爬坡才是关键。汇编的库也很少,各个都要自己实现,会很累。c语言不算高级语言,是中级语言。
软件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值得学习。

楼主:
DFT方案失败,因为要采集两个通道,等于一个通道500K采集10K的50点。而且ADC采集的是半个周期的正电压信号,另外半个是0,要采集完整的还要抬高电压,抬高电压ADC范围还少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今年下决心,把c语言学了。
汇编语言,以前学**,钻研过,但是汇编语言不是现在的主流语言。
你发 ...

C语言我也会点,十年前学51的时候就是学的C语言,只是学了没怎么用就做过个数码管时钟,现在感觉语言不是问题,关键是算法不知道怎么搞。我用汇编写程序夸奖我的人很少,从好几年前就一片反对的声音,特别是R2D2,马甲被封好几个还坚定的反对,我写的汇编也很差,因为也没什么参照的例子可以学,只能自己摸索着胡乱写。
要调用库的话汇编和C语言是一样的,只是我喜欢所有程序都自己写不愿意用别人的程序,感觉用别人的东西没什么兴趣玩,只是汇编不容易阅读,所以没办法交流,我都是自己看书然后试验,我这等于闭门造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对别人没依赖,遇到问题能自己解决,坏处要不断试错,从一次次失败学东西。感觉交流也很浪费时间,昨天一天今天又快一天光交流了,什么也没干。
搞软件最后就是搞数学,但是我数学只有小学水平,太高级的东西搞不了,只能先用到什么学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今年下决心,把c语言学了。
汇编语言,以前学**,钻研过,但是汇编语言不是现在的主流语言。
你发 ...

信号采集这个先放下,现在想学学自动控制,网上找了个网络课程和一本书,以前也找过书但是太深看不懂,于是找了简单点的,帮忙看看行不行。

https://apmonitor.com/pdc/index.php
https://apm.byu.edu/prism/index.php/Site/OnlineCours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采集这个先放下,现在想学学自动控制,网上找了个网络课程和一本书,以前也找过书但是太深看不懂,于 ...

我以前在电厂做仪表专责,经常要整定pid,那时也是不懂,折腾几次就会了。
电子方面的pid,要深一些,自己写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DFT方案失败,因为要采集两个通道,等于一个通道500K采集10K的50点。而且ADC采集的是半个周期的正电压信号 ...

你是通过pid去调整,10k的激励的相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通过pid去调整,10k的激励的相位吗?

不是激励相位,是改变ADC采样后滤波器前面的相位,用来补偿因为转速变化引起的滤波器相移,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补偿的,TI有旋转变压器软件解码相关软件库,但是估计不懂原理也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激励相位,是改变ADC采样后滤波器前面的相位,用来补偿因为转速变化引起的滤波器相移,不知道别人是 ...

看来还挺复杂,电机控制,我只会用绝对型编码器(格雷码输出)和相对型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没见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挺复杂,电机控制,我只会用绝对型编码器(格雷码输出)和相对型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没见人用过 ...

我也是网上看别的网友说于是才想做做试试,我也不知道用在哪里的,也没见过实物,只是以前看过一个30多年前的科普片有介绍这种传感器的原理,可见这种传感器非常老,可能现在被光电的淘汰了吧。

TI介绍他的硬件解码和软件解码的产品,但是没具体介绍应该怎么自己做,这网站网址被屏蔽了
  1. http://training.**/TI/show/course/4036

30多年前科普电影就有介绍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激励相位,是改变ADC采样后滤波器前面的相位,用来补偿因为转速变化引起的滤波器相移,不知道别人是 ...

今天看了你的滤波代码,怎么那么长。
移动平均,V=当前adc 加上 上一次原256个相加 减去 256个之前读的adc。看错了,我还以为你是移动平均呢。原来是fir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了你的滤波代码,怎么那么长。
移动平均,V=当前adc 加上 上一次原256个相加 减去 256个之前读的adc ...

是用的移动平均,FIR那个试了下发现相位抖动就没用,我写的移动平均程序好像比较笨,老实的做了256次加法没循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写的这个程序,你这个方法只做一次256个相加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的移动平均,FIR那个试了下发现相位抖动就没用,我写的移动平均程序好像比较笨,老实的做了256次加法 ...

你的移动平均的效率太低了,不是这么算的。
FIR滤波器,才不得不这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移动平均的效率太低了,不是这么算的。
FIR滤波器,才不得不这么算

确实效率低,每次都要算256次加法,看你这么说我才知道,这种别人都是怎么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效率低,每次都要算256次加法,看你这么说我才知道,这种别人都是怎么写的? ...

你的理解没错,移动平均也是fir滤波器,但是移动平均,系数相同,可以优化
sum1=a[4]+a[3]+a[2]+a[1]+a[0]
sum2=a[5]+a[4]+a[3]+a[2]+a[1]
这种可以优化
sum2=a[5]+sum1-a[0]
你256个,也是同理。fir一般情形滤波器就不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没错,移动平均也是fir滤波器,但是移动平均,系数相同,可以优化
sum1=a[4]+a[3]+a[2]+a[1]+a[0 ...

我脑袋有点反应不过来,优化下只做一个加法和一个减法还不用占内存了么? 有没有完整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没错,移动平均也是fir滤波器,但是移动平均,系数相同,可以优化
sum1=a[4]+a[3]+a[2]+a[1]+a[0 ...

谢谢你了,你都说的这么明白了我还看不懂,已经改过来了,比原来效率高太多了,以前只是看着书上的FIR算法写的,没想到还能优化,脑子不怎么灵活。。。
看样子一个人闭门造车不太行,这么大错误都发现不了,别的地方肯定还有更多错误。。

__lv_bo_qi:
        @地址顺序:指针,累加值,缓冲区
        @入口R0=缓冲区,R1=数据, r2,=指针
        @出口R0
        push {r3-r6,lr}
        movs r4, # 4
        ldr r5, [r2]
        mov r3, r5
        lsls r3, r5, # 2
        ldr r6, [r0, r3]
        str r1, [r0, r3]
        adds r5, r5, # 1
        str r5, [r2]
        cmp r5, r4
        bne __huanchong_leijia1
        movs r5, # 0
        str r5, [r2]
__huanchong_leijia1:
        subs r0, r0, # 4
        ldr r5, [r0]
        adds r1, r1, r5
        subs r1, r1, r6
        str r1, [r0]
        asrs r0, r1, # 2
        pop {r3-r6,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得向你学下汇编,你说你会点c语言

adc值存在r0中

谢谢你帮我 写的完整的程序,我知道你想告诉我不要再用汇编写程序了,其实我写的汇编很差,肯定不如编译器效率高。你这个算法效率真高,决定成败的算法,我那样写效率太低了,真的笨死了。就这样简单一个程序,汇编写也很蛋疼,真不如C语言方便,不过我性格比较怪,有宽敞平坦的公路我不走,就喜欢爬山过坑,不然感觉没意思。

while:
        ldr r0, = adc
        ldr r5, = n
        ldr r0, [r0]
        ldr r4, = q
        ldrb r6, [r5]
        lsls r6, r6, # 2
        ldr r7, [r4, r6]
        str r0, [r4, r6]
        subs r0, r0, r7
        ldr r4, = sum
        lsrs r6, r6, # 2
        ldr r7, [r4]
        adds r6, r6, # 1
        adds r7, r7, r0
        str r7, [r4]
        strb r6, [r5]
        ldr r6, = v
        asrs r7, r7, # 8
        str r7, [r6]
        b wh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我 写的完整的程序,我知道你想告诉我不要再用汇编写程序了,其实我写的汇编很差,肯定不如编译 ...

不用多想,我没那么喜欢做传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是没事看了以下你的程序。你的除法代码也挺长的。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多想,我没那么喜欢做传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是没事看了以下你的程序。你的除法代码也挺长的 ...

我写的程序都很差的,也就勉强能运行不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手。汇编不好写,但有个优点胜过别个,佔用单片机內部记亿体较少。 ...

你看叶春勇的算法比我原来快上百倍,所以语言不重要关键还是算法。现在汇编已经淘汰了,也就岁数大学不会新编程语言的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叶春勇的算法比我原来快上百倍,所以语言不重要关键还是算法。现在汇编已经淘汰了,也就岁数大学不会 ...

汇编语言不会淘汰的,任何高级语言都是汇编语言的语法糖。
主要是开发效率。用python开发效率极高,做调包侠,c语言也就比汇编稍微好点。也是比较手动了,各种数据结构都得自己定义。
今天看了一下,宏汇编,gcc-as的格式是这样
.macro ldm reg,mem @reg<-mem
ldr reg,=\mem
ldr reg,[reg]
.endm

.macro incm mem @n=n+1
ldm r0,\mem
adds r1,r0,#1
str r1,[r0]
.endm

.macro movm smem,dmem @dmem=smem
ldm r0,\smem
ldr r1,=\dmem
str r0,r[1]
.endm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语言不会淘汰的,任何高级语言都是汇编语言的语法糖。
主要是开发效率。用python开发效率极高,做调 ...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我只用过一次宏汇编,现在都忘记怎么用了。
最好还是看官方手册,下载个编译器试下就知道了,我不想学宏汇编怎么用。
https://www.sourceware.org/binutils/docs/as/Macro.html

以前只试验过一次,现在我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1.         .macro  空操作
  2.         .short   0x0000
  3.         .endm

  4.         .macro  A到B
  5.         .short   0x2100
  6.         .endm

  7.         .macro 立即数到A t:vararg
  8.         .short   0x100\t
  9.         .endm

  10.         .macro  A加B
  11.         .short   0x1700
  12.         .endm
  13.
  14.         .macro  A减B
  15.         .short   0x1800
  16.         .endm
  17.
  18.         .macro  无条件转移
  19.         .short   0x0b00
  20.         .endm
  21.
  22.         .macro  为零转移
  23.         .short   0x0c00
  24.         .endm
  25.
  26.         .macro  不为零转移
  27.         .short   0x0d00
  28.         .endm
  29.
  30.         .macro  A到RAM
  31.         .short   0x7100
  32.         .endm
  33.         .macro  RAM到A
  34.         .short   0x1a00
  35.         .endm

  36. .section .text
  37.         立即数到A t=5
  38.         A到B
  39.         A到RAM
  40.         A减B
  41.         不为零转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我只用过一次宏汇编,现在都忘记怎么用了。
最好还是看官方手册,下载个编译器试 ...

汇编中有常用套路,固化下来,写代码效率高很多,你这种汉化,提高不了写代码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中有常用套路,固化下来,写代码效率高很多,你这种汉化,提高不了写代码的速度。 ...

以前有人要搞个汉字写程序于是就试验了下,可能专业写汇编的也用宏写,这个等于又封装了一层,我现在主要问题感觉不懂别人算法怎么实现的,只要懂写还是能写出来,不懂算法怎么实现的就是用C语言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一开学汇编就是从一个老外网站上学的,这个老外写的程序就用的宏汇编,但是我没学他这个写法。
http://pygmy.utoh.org/riscy/cort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有人要搞个汉字写程序于是就试验了下,可能专业写汇编的也用宏写,这个等于又封装了一层,我现在主要 ...

我找到以前写的除法程序,没优化和查错的。
我手机装了linux,arm-none-eabi-gcc我装了,不过不准备深入研究汇编,c里可以内联汇编。还装了matlab开源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有人要搞个汉字写程序于是就试验了下,可能专业写汇编的也用宏写,这个等于又封装了一层,我现在主要 ...

实现了forth,堆栈语言,工控里的plc指令也是堆栈的,现在没研究了。
宏汇编可以把高级语言的常用特性实现,提高写代码的效率。
学算法还是要高级语言,理解算法后,转成c语言或汇编,要会一种库比较多的脚本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以前写的除法程序,没优化和查错的。
我手机装了linux,arm-none-eabi-gcc我装了,不过不准备深入 ...

我那个除法程序是直接抄书上的不是我自己写的,他那个程序就是移位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了forth,堆栈语言,工控里的plc指令也是堆栈的,现在没研究了。
宏汇编可以把高级语言的常用特性实 ...

谢谢你浪费时间想想帮助我给我指条正确的路,我比较固执的,一条路走到黑,我搞的都是一些简单的程序,用不到复杂的算法,最近想学控制上的一些知识才下载了个octave用来计算,现在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浪费时间想想帮助我给我指条正确的路,我比较固执的,一条路走到黑,我搞的都是一些简单的程序,用 ...

帮不上忙了,就帮你顶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