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相放大器为例说明动态范围的考虑

楼主(2021-03-09):
一般书上研究运放电路,就是简单的推导一下传递函数,基本上就了事了。

下面以反相放大器为例,说明一下动态范围方面的考虑。

借用一个电路:

在运放的手册中,一般都会给出该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力,表示为Imax,也就是说,运放输出电流|i0|≤Imax

楼主:
假设此时没有负载,于是下图中的电流I2,就是i0,而I2=Ui/R1:

所以限制要求是|ui|/R1≤Imax,也就是说,当运放工作线性区,运放的输出电流大小是由输入信号决定的。

而只要运放输出电流超出Imax范围,运放将不再工作于线性区了,此时运放的等效模型是:运放输出端等效于一个恒流源,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有关系式:Ui-Imax(R1+R2)=Vo

于是我们得到两种情况:

当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时,此时输入-输出特性为一直线,但是成立范围是±Imax*R1之内:

但是一旦超出此范围,就会限流,根据限流关系式得到曲线为:

注意上图中蓝线的斜率为1

注:对于实际运放,不可能像上图那样是陡峭的拐点,至少不能这样尖,应该平滑一点。

楼主:
除了限流,运放输出电压摆幅也是有限制的,假设此时的输出摆幅最大值为对称的±Vmax,则有关系式:
|Ui|*R2/R1>Vmax

跟据上式画出下图中的黑线:

注:到底是先限流,还是先限压,取决于运放的输出能力Imax、输出电压摆幅Vmax以及电路参数R2,上图中给出的先限流的情形,但是当Vmax<Imax*R2,则会先限压,后限流。

楼主:
发此贴的原因,是因为看人调试电路,他认为反相放大器的R1=1K,R2=10K,和选R1=10K和R2=100K,结果增益都是-10,所以认为具体阻值大小无所谓。

结果输出电压不对,他还说运放是轨到轨的,输出电压不该这么低。------实际上他那个电路是先限流了,输出电压幅度要比预期的小的多。

楼主:
哎,太没劲了,老夫已经明确指明推导条件:

这个家伙跑手册上看到了输出摆幅与负载之间的关系:

这个家伙成功转移话题,不扯“最大输出电流能力”,跑去扯Vopp与负载的关系了:

流氓啊,无赖啊这是

楼主:
这个人太搞笑了,我这里把两种可能的情形都说了:

这个人,单单就研究轻负载下一种特殊情形:

然后人家就得出结论:Isc与动态范围之间的关系,没有实际意义!

不愧是自学成才的大师!找人家错误,都能找的这么别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楼主的启示,可知RL|| Rf 的最小值。由最大摆幅可知 RL|| Rf 以及增益的合理值。甚至有人依据噪声参数, ...

珍爱生命,远离大师!!---尤其是水货大师!!!

受不了此人纠缠,老夫先撤!!

网友B:
那是短路电流,你算那破玩意能对吗。。。。。

网友C:
R2=9Ω ,R1=1Ω ,运放是 LM324 ,几年前在  电源网  看到的讨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