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的HC32L136输出PWM问题

楼主(2021-03-09):
请问,我想用华大的HC32L136输出2组相位差180度的,互补PWM信号,要求同步启动,同步停止,有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A:
仔细看看库函数,是不是有这个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库函数,是不是有这个说明。

能否提示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例程或者库函数

网友B:
两组是4路PWM吗?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组是4路PWM吗?可以的

是4路,2路互补,2组之间相位差要180度,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4路,2路互补,2组之间相位差要180度,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参考timer3的timer3_m23_tpcmp_pwm双点比较例程,参考readme改为硬件死区互补模式,载波可以设置成三角波或者锯齿波,然后波形你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调整一下

网友C:
感觉楼主的库文件看的不够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timer3的timer3_m23_tpcmp_pwm双点比较例程,参考readme改为硬件死区互补模式,载波可以设置成三角波 ...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晰,我想要的是输出可以移相的互补PWM,我是要用在全桥移相的时候,需要两个PWM之间有一个相位差,并且可以调整相位宽度。

网友D:
持续关注楼主的问题。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晰,我想要的是输出可以移相的互补PWM,我是要用在全桥移相的时候,需要两个PWM之间有 ...

对,我理解清楚了,不过具体实现需要你来调试example例程

网友E:
我最近在用HC32F460的pwm,完全看不懂啊,三相没法发,不知道例程工程师怎么写的,就不会参考下STM的,或者用它家030的方式写一个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在用HC32F460的pwm,完全看不懂啊,三相没法发,不知道例程工程师怎么写的,就不会参考下STM的,或者 ...

可以看看具体哪里不太清楚,或者找代理的FAE直接沟通。

网友G:
用户手册里写有硬件同步寄存器,只要设置了3个定时器同样的条件就能同步

网友H(2021-04-08):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I:
就是寄存器如何配置的问题

网友J:
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实现

网友K:
没做过  但是想来是可以的

网友L:
双点比较例程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