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634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2021-03-09):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放大电路用的是AD8634,Vin直接与一个微伏级的传感器输出相连。传感器输出为0时,为什么一上电,正相端会有一个150mv的电压,负相端是50mv左右,输出直接饱和,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图倒立了。
周围其他元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倒立了。
周围其他元件没有?

传感器是电路最前端,图中是第一级放大电路,后级还有其他电路,但是一级放大电路就这些了

网友B:
怎么连接的前端?

网友C:
电路修改:
(1)输入加电容耦合:C1、R1;
(2)运放AD8634用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