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有没有DSP库

楼主(2021-03-09):
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GD32的DSP库

网友A:
直接用ARM的或者移植TI的iqmath

网友B:
直接移植吧,好像没有具体的库文件的。

网友C:
直接用ARM的数学库吧,keil的安装目录下就有

网友D:
从别的芯片上进行移植吧。

网友E:
没有自己的库吗

网友F:
直接用ARM的

网友G:
没有具体的库文件的

网友H:
keil的安装目录下就有

网友I:
好像只能用其他家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