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关于硬件干扰问题

楼主(2021-03-09):
各位大佬,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我哪个433红外接收电路被tm1650数码管驱动芯片干扰严重怎么处理呀,我加了rc滤波效果还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PCB布局有问题呢

@23hh :上图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改好
改了好多次板了还是不行,我把tm1650芯片去掉,效果很好,一加上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