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替换 STM32F103CBT6

楼主(2021-03-09):
1. 使用 GD32F103 还是用  GD32E103
2. STLink 可以用于 GD32F103  GD32E103吗?
3. IAR 8 可以开发  GD32F103  GD32E103吗?
4. GD32F103  GD32E103 内部HSI 可以支持USB吗?

谢谢

网友A:
STM32F103 == GD32F103
我一般用Keil5开发 没试过IAR  建议改用keil5 更适合 向量表地址偏移 这些非常规应用。
内部HSI  有1%的工艺偏差, GD32E103支持USB, 不过建议用到USB这种48M的 还是外部弄1个16M的倍频上去吧。 外部晶振一般万分之的误差。我做过GD32F105   F103RE   E103C8   这几个,需要工程模版的 我可以给你。   F105其实跟F103差不多 就是多个CAN和内存这些,P2P  103RE的

楼主:
回楼上: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感觉GD32E 比较  GD32F 便宜,但不知移植代码难度,请给我发工程模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