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有那个单片机能代替stm32l431rc

楼主(2021-03-09):
国产有那个单片机能代替stm32l431rc

网友A:
最接近的应该是GD的吧,华大的应该是硬件上有点点差异。

网友B:
雅特力芯片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楼上两位讲的那些都缺货很严重吧!

网友D:
合泰有一款可以代替,但是缺货,需要你量特别大才会给你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