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芯片如何降功耗

楼主(2021-03-09):
用的GD32F450的芯片,因为产品要一直工作,一直在跑192M主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降功耗呢

网友A:
没事的时候进入轻度睡眠模式,比如每10MS查询所有事情一遍,多余的时间睡眠,任意中断自动唤醒

网友B:
给不了太多建议,空闲时执行NOP指令可以稍微降低些

网友B:
如果您需要运行降低功耗,可以考虑性能更高的产品。主频120MHz, Coremark 696.功耗数据如下:

网友B:
补充一下F450的非官方Coremark:

网友C:
什么东西非要一直工作?就不能长时间没操作就休眠?降低功耗的办法多的是

网友C:
搜狗输入法好用吗?有哪个型号的STC单片机不支持搜狗输入法吗?用的哪个版本的?你习惯开启热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东西非要一直工作?就不能长时间没操作就休眠?降低功耗的办法多的是 ...

传视频

网友D:
芯片执行完主要任务后进入休眠状态,外部事件可以唤醒芯片返回正常状态,执行完后再进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