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进入休眠后RTC无法唤醒?

楼主(2021-03-09):
我们的产品之前使用STM32F103C8T6,现在换成了GD32F103C8T6,下同样的程序,其它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发现GD32的芯片进行休眠状态后,RTC不能正常唤醒,而STM32的完全正常的。请问这是啥问题。

网友A:
〓◆ 零死角玩转 STM32F103-指南者 692页 24.6M 高清书签版 ◆〓
零死角玩转 STM32F103-指南者 692页 24.6M 高清书签版.pdf
2.STM32F103中容量(64K
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固件函数库 368页 2.8M
stm32F103 完整版 463页 4.2M

网友B:
楼上真棒,唤醒是靠中断唤醒的,你可以查下RTC的中断在未休眠时候是否正常。

网友C:
21ic下载_八路温度控制程序,max31855_stm32F103驱动程序__直接使用__里面有读取函数..rar (8.16 MB, 下载次数: 0) 硬件图有没有

tyw
没有,少累哈

网友D:
T叔罗列的文档好多啊

网友E:
唤醒是靠中断唤醒的

网友F:
中断在未休眠时候是否正常啊?

网友G:
学习一下  这么多文档啊

网友H:
目前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I(2021-04-15):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J:
T叔牛X啊!

网友K(2021-05-3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L(2021-10-12):
引用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嘛,能请教一下嘛

网友M(2021-12-07):
唤醒方式:跟ST一样,sleep和stop通过任一中断或者事件就可以唤醒,唤醒过程是自动的,standby模式一般多用wake up引脚的上升沿还有RTC闹钟事件、IWDG或者直接按复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