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动态范围...

楼主(2021-03-09):
运放通常会有这么两个输出特性参数

1)Isc(Output Short Circuit Current)

短路输出电流。

2)Vopp(Output Voltage Swing)

输出电压摆幅。这个参数是在一定的运放电源电压运放负载的条件下给出的。

楼主:
如果考虑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显然应该看Vopp。而Isc仅是输出短路电流。

楼主:
下面来看看这两个参数的具体比较:

Isc,由数据手册可知是25mA左右。

Vopp,在Vcc正负15V以及运放负载RL大于等于10k欧的条件下是正负14V(typ.),在RL大于等于2k欧的条件下是正负13V(typ.)。相应的可以看出其电流分别是1.4mA6.5mA

楼主:
可见,输出越是接近于电源轨,其输出电流要求越小,意味着要求负载越轻。

比较后显见,拿Isc来衡量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楼主:
附一幅运放输出特性示意图:

楼主:
上图中RL是运放的负载,显然其包含了反馈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