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BT6的BOOT0和BOOT1的问题

楼主(2021-03-09):
GD32F103CBT6的BOOT0和BOOT1,其中BOOT0必须拉低,boot1呢?这个芯片可以usart1做ISP下载吗?

网友A:
程序从客户应用代码区执行,Boot0必须要接地,boot1建议也是同样接地。ISP下载,可以用USART1(pa9/pa10)

网友B:
这个和ST的芯片类似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C:
感觉总是有哪里不对,造成的, 不知道。

网友D:
boot1建议也是同样接地

网友E:
和ST的芯片类似的

网友F: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G:
boot1也是拉低比较好

网友H(2021-04-29):
boot1(B2)引脚我在设置成普通io口,做输出引脚的时候,发现不能配置成高电平。排除过不是硬件层面上问题,其他B系列引脚也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脚有什么特殊,用的是原st的工程,什么都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