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三端稳压器困惑一天了。。。求大佬解惑

楼主:
看华奶的模电教材,看到三端稳压器调节电压 原理这里 疑惑一天了,饭水不进,还望大佬救我一命,如图:
1.就拿W7805来说所谓的三端稳压器的输出Uo’,为啥是稳的绿色这段5V?而变得是红色这段电压。
2.这三端稳压器输出的稳压5V指的是不是对三端稳压器的公共端 稳压5V是吗?不可能是对地把?
3.为啥这绿的这段电压随着电阻的滑动不变呢。。。而变得是红色这段电压?
4.Uo的调整范围是怎么算出来的。。百思不得其解,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A(点评):
绿线5V稳定不变是运放的虚短决定的

网友B(2021-03-10):
你忘了7805内部的结构,它的内部有一个VREF比较器,结果就是使输出OUT比VSS高5V,这个值是固定不变的,当7805用作三端可调时,你看到了,VSS不是接VCC-,而是可变端,所以就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了。你别把7805看成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结构(三极管可调稳压源)。

来自 3楼

网友C:
如上图: W7805稳压电源总是输出稳定电压,因此,U1=5V;
对运放U2,根据“虚短”,有:V- = V+,所以:U1 = Vr1 = 5V;
对于电阻R1、R2有分压公式  Vr1 = U1 = 5V = Vout *  R1 / (R1 + R2);
故,有: Vout = 5V * (1 + R2 / R1) = 5V * (1 + 2 / 1) = 15V.

楼主(点评):
感谢大佬哇。。。。。。。。

楼主:
自顶一下,求大佬指点

网友D:
其实7805和LM317是差不多的,只是工作电流大了点,所以加了运放跟随,避免这个工作电流影响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7805和LM317是差不多的,只是工作电流大了点,所以加了运放跟随,避免这个工作电流影响电阻分压。 ...

为啥他在W7805的输出端和运放的正相端能取稳定的5V呢?

网友E:
好好的LM317不用,教科书却用7805加运放做可调电源。
且不论是否合算,加运放,还得考虑稳定性可靠性和性能,可能的劣化。
当然,作为学习是一回事。实际设计时千万不要抄这个教材。
运放电路,是按照电阻分压比例输出,上面一段固定5V。
假设上下都是5V,则输出10V,如果输出电压上升,则7805的输出和参考脚(也就是运放输出)电压大于5V,7805会减少导通,输出电压会下降,防止输出电压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的LM317不用,教科书却用7805加运放做可调电源。
且不论是否合算,加运放,还得考虑稳定性可靠性和性能 ...

实际肯定不用这个电路大佬,就是三端稳压原理没弄清楚,这稳压的输出是指从输出端到三端的公共端 还是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他在W7805的输出端和运放的正相端能取稳定的5V呢?

7805的工作特性就是让3脚比2脚高5V呀,由于7805的2脚接运放输出,运放输出又等于同相输入脚,
所以7805的3脚比运放的3脚高5V。
建议先了解一下LM317.

网友F:
这种三端集成稳压IC好像有个特性 电压输入端电压必须要比输出端高2--3V才行  但也不能压差过高

网友G:
除了输出电压可调之外,LM317的稳压性能也优于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7805内部的结构,它的内部有一个VREF比较器,结果就是使输出OUT比VSS高5V,这个值是固定不变的,当78 ...

感谢大佬指点,我开始压根就没想芯片里面的公共端问题

网友H(点评):
这跟阁下提问的问题无关,这稳压模块内的比较器的配置是固化的,不管你加上甚么外挂,这 5V 都改不了。

网友H(点评):
公共端接地,是通常但非必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肯定不用这个电路大佬,就是三端稳压原理没弄清楚,这稳压的输出是指从输出端到三端的公共端 还是地 ...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了,7805本来就有反馈稳压,7805的输出和公共端电压,大于5V,内部调整管减少导通,低于5V,加大导通。运放电路只是比例提高总的输出电压。对于7805,只关心5V稳压,相对于7805的公共端。对于运放,是比例稳压,相对于GND。

网友I:
1、运放构成跟随器,所以分析原理可以无视运放,把可调电阻的中间端子直接连到7805的公共端。
2、剩下就是7805的基本应用电路了。而7805的原理,绿色段电压就是不变的。3、为啥不变,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H:
模块内部拓扑先甭管它,
模块输出虽然固化,但把地脚抬离「地面」就能造成  可调的电路,这手法请记住。

网友H:
绿色段反映的是 7805 的固有输出,
7805的地脚 接于运放的输出端及负输入端,正输入端就 跟随 了7805的这个 地脚电位,绿色段的固定电压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H:
三端稳压模块,公共端是 地脚,默认用法就是 公共端接地,输出电压就是 对地电压!
「警告」各位初学者,稳压块 必须挂载,切莫把 R1 短路,不过,可以把 Rι 串联到 R1 下端,这样做,模块就当作 恒流元 来用。

网友J:
运放反相端和输出接一起,组成一个1倍的跟随器,也就是同相输入端电压=输出电压。
由于7805目标电压为公共端和输出端的电压=5V,运放同相反相输入端电压差=0,则当然的稳压指标就变成Uo端了,否则运放的同相反相端就有电压差了。

网友H:
因为稳压块的 公共端 离地(接到运放去了)了, 跟随器的 正输入端 才能成为 输出电压的掌控者!

网友K:
这个运放就是跟随器呀,你把它去掉,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运放就是跟随器呀,你把它去掉,就容易理解了。

论原理,就是把地脚直连 R2 ,
只是,地脚是 稳压模块的系统回路,地脚离了地,系统就没回路了!
系统回路是低阻抗的,所以,地脚直连 R2 不行,跟随器就能提供这个 低阻抗,让回路得以接续。

网友H:
串联稳压,调整管的压差太大了,可以怎样做?!
在集电极串个电阻啊,对这电阻而言,调整管是 恒流元, 把稳压块的地脚直连 R2 ,作用一样,只是布局不同,当然,若要拿稳压块 作可调恒流元之用,你要调校的是 R1 。

网友H:
针对这标题,
集成电路的内部架构如何运作,无需考虑,
稳压块的地脚,是 弱电通道,也是强弱电相交之处,地脚离地,外电路就不完整,搭建可调电路,就需要能承载强电的可调元件,让稳压块的外电路重新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