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W77E058A的替代品推荐

楼主(2021-03-09):
大牛,
     我们10几年前用的是W77E058A开发的单片机,接GSM模块发短信。

      现在我们想把此产品升级开发下,要求如下:
      1,可接一路RS232/485(复用,占一个UART就行)
      2,接4G通信模块(发短信和打电话)
      3,可接6路干接点DI信号
      4,可接一路模拟量
      5,能通过PCB上带某种接口实现在线升级刷程序(不用把单片机芯片焊下来在编程器上刷程序)

      标准功能就行,不用工业级,也不用低功耗要求,主要要求性价比高,够用就行,EOL够长。

      不知你们有何推荐?

      盼复!

网友A:
推荐 MS51FB9AE

网友B:
请问一下,接4G通信模块(发短信和打电话)这个是用MCU的什么接口?

网友C:
这个功能任何一个IC都可以达到吧,基本上就是简单的控制,那个模拟量还算有稍微有点要求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E:
任何一个IC都可以吧

网友F:
N76E003也可以吧

网友G:
可以完美替代吗

网友H:
任何一个IC都可以达到

网友I:
这也是非常老的型号了

网友J:
6路干接点DI信号是什么啊

网友K:
外设都有啥啊

网友L:
很多型号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