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 mini51的烧录

楼主(2021-03-09):
最近搞了个程序,想用nu-link的烧录器 烧录到芯片里面去。
驱动什么的都下载并安装好了,不知道是配置文件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提示烧录成功,但程序总是运行不起来。
求大神回复一下 ,烧录 mini51芯片,是需要怎么配置烧录软件,我用的软件是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网友A:
你要把问题描述得详细点。比如你是怎么配置的,写的什么程序,期待是怎么运行,实际是怎么运行。最好配上图片说明别人才能了解。

网友B:
烧写后按下复位键或断电重启一下

网友C:
如果您能截图展示一下就好了,盲猜的话,你可以看看程序代码,确保代码没啥问题

网友D:
你能确定代码没啥问题么?也许你下载流程没啥问题呢

网友E:
你可以写个点灯程序,测试一下下载流程是否有问题,如果灯亮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代码有问题,跑飞了

网友F:
可以把下载流程贴出来,也可以看看官方板的操作手册,应该有介绍下载方法

网友G:
能识别烧录器吗

网友H:
怎么配置烧录软件啊?

网友I:
可以写个点灯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J:
你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K:
把下载流程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