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跪求新唐ADC,如何设置内部基准电压?

楼主(2021-03-09):
现在我AVDD的引脚是接到VDD上,用5V供电的。当我接上负载的时候,ADC采集的不准了,因为此时AVDD电压为4.7V。我想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发生了一点点改变时,比如,正常时5V供电,现在是4.5V,这时候ADC内部基准电压会发生变化吗?
还有如何设置内部基准电压?   请详细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增加一个采样电阻,精准点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M051没有内置基准,ADC的基准只能是由AVDD提供,并且AVDD只能是和VDD一样,否则转换会出错。

网友C:
ADC采集不准确,和基准电压、采样频率、软件算法都有关系,第一步把基准电压定下来,再把采样频率尽量调低,再就是软件算法

网友D:
你没有认真看trm吧. 一般的都没有内部ref的  不是外部有个Vref 就是直接通过avdd, 解决因为电压下降的问题,带来的测量准确度问题也简单 ,你可以在某个adc输入引脚上,接一个标准电压 ,如果 2.5v,那么你可以实际推测 VCC

网友E:
参考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F:
用的什么型号要先报出来吧?因为有的芯片有内部ref,有的没有,别人想帮你都不知要怎么说

网友G:
又看到新‘跪求’了,

网友H:
ADC 采样和你基准有啥关系,没有基准就 做个标定 ,  你外部的电压不要超了这4.5 不就行了,

网友I:
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把内部参考电压设的低一点吧,如果你的参考电压和VC一样的话,那是肯定结果要变化的

网友J:
看什么型号了,有的型号有个参考电压外部接口。

网友K:
只能外部电压基准了

网友L:
不超过上限就行

网友M:
有的型号有个参考电压外部接口

网友N:
把内部参考电压设的低一点

网友O:
和基准电压、采样频率、软件算法都有关系

网友P:
参考链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