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EMC器件的特性及选型分析

楼主(2021-03-09):
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即,电磁兼容性,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电子产品都需要经过EMC测试之后才能正式投入市场。为了提高电子产品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硬件工程师们往往会在电路中添加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热敏电阻NTC等元件来降低辐射干扰及浪涌问题。

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一种钳位型器件,它的阻值随电压改变而改变,所以当电路中出现过电压或浪涌冲击等异动时,它能够及时反应给后级电路提供保护。

压敏电阻选型需要注意的几个参数是:工作电压,钳位电压,通流量等。

首先应保证压敏电阻最大允许电压大于电源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其次应保证最大钳位电压不会超过后级电路所允许的最大浪涌电压;最后应保证流过压敏电阻的浪涌电流不会超过其能承受的浪涌电流。

气体放电管

作为一种开关型器件,相对于压敏电阻,它有一些差异特性,如导通延时长、导通后需要续流、极间电容小、绝缘电阻高、泄露电流小等,因此常和压敏电阻串并联使用。例如串联时,可以解决压敏电阻泄露电流大、长期使用性能衰减或失效的问题;并联时,加快保护电路响应时间,气体放电管击穿后分掉大部分电流。

TVS管

同样作为保护器件,TVS 与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相比,响应速度更快,耐浪涌冲击能力较差,属于钳位器件,钳位电压更稳。常作为静电防护器件,也可以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配合使用,作为分级防护释放浪涌能量。

热敏电阻NTC

为防止冷机启动,冲击电流过大的问题,通常在前级电路中加入 NTC。若 NTC放在钳位器件和保险丝之间,差模浪涌测试可能将其烧毁。若放置在钳位器件后面,保险丝有可能烧断,因此,不能选用熔断时间太快、电流太小的保险丝。

上面给大家介绍了几种常见的EMC器件。实际电路中,元器件如何选型是保障电路安全的一个前提。各器件相互作用和配合才能真正提高电子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