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系列UART4为什么能使能DMA接收呢?

楼主(2021-03-09):
看手册 USART4->CR3 的位6:
DMAR: DMA使能接收 (DMA enable receiver)
该位由软件设置或清除。
0:禁止接收时的DMA模式。
1:使能接收时的DMA模式;
注:UART4和UART5上不存在这一位。
既然不存在这一位,就意味着不能使能DMA接收模式,可是我用DMA接收正常。
之所以重新看手册,是因为我使用DMA发送,始终没成功,软件配置已经检查无数遍了,自认为没有错,于是再看一遍手册,发现USART4不能使能DMA发送(USART4->CR3 的位7),以为找到原因了,当时还很高兴,后来发现接收也一样,不能使能DMA,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UART4可以用DMA的,UART5不行。你看DMA章节的映像请求表格就知道了。

网友B:
结合手册来看,UART4的tx/rx可以触发DMA并使用DMA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