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如何识别买到的MCU是不是假货

楼主(2021-03-09):
我用的STM32F103VBT6原来是在嘉立创买的,现在太贵了,而且还没货,就想在天猫上买,找到一个39元的,但听说淘宝上假货或拆机的旧货很多,请教如何识别是不是假货?假的是不是用GD这类假冒?但GD的如果我直接用原来ST的程序应该是不能直接用的,它们的外设初等始化程序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还有连外设初等始化程序都仿造成一样的?拆机的旧货就更难识别了,请老鸟们教教我,在天猫上能买到真货吗

我有一颗,之前在硬之城买的,有要的吗
读内部信息,比如串号啥的;
用高倍显微镜看看丝印和引脚 先

网友A:
STM32F103VBT6,39元 ?

网友B:
39块这么贵,肯定不是假货啦

是不是很久没买了,现在39不一定买得到,涨价涨得厉害哦

网友C: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花点钱请ST的人来鉴别真假

网友D:
看不出啥的话 就只能是切片了 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请有经验的老鸟们给点经验,怎么个假法,是完全仿冒还是用GD这类的MCU打磨了再打印上ST的型号?

ST的39 GD的也便宜不到哪去啊

楼主:
我们只是小公司,用量也不大,没有本事请ST的专家来鉴定,要能切开看内部结构我也能仿冒了,用不着上这里来请教大家

网友E:
假货很多特点例如:价格便宜,丝印不同(和真货对比),封装管脚不同,性能不稳定(有的只能下载1次)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只是小公司,用量也不大,没有本事请ST的专家来鉴定,要能切开看内部结构我也能仿冒了,用不着上这里来 ...

你可以切开,但你也仿不了

网友G:
淘宝上的假货大多是翻新货,看丝印是否有打磨痕迹,看引脚是否光亮的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货很多特点例如:价格便宜,丝印不同(和真货对比),封装管脚不同,性能不稳定(有的只能下载1次)等 ...

说真的,这款芯片,一年前是9块多,现在天猫上各种价都有,39元是贵还是便宜真不知道,至于丝印很难看出吧,现在激光打印机那么便宜,谁都可以激光打印,封装管脚不一样的话直接就不能用了,性能不稳定这个最难判别,我现在用的就遇到一些无法下载程序的,也找不到原因,但都是在嘉立创买的啊

网友H:
这么高价啊。 还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真的,这款芯片,一年前是9块多,现在天猫上各种价都有,39元是贵还是便宜真不知道,至于丝印很难看出 ...

可以找国产芯片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高价啊。 还买?

今天的报价60元呢,没办法,用国产芯片替换改动太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的报价60元呢,没办法,用国产芯片替换改动太多。

产品不做了,全给别人忙活了。

赶紧换

网友J:
用GD的好像只需要稍微改动一点点程序就可以了。对于绝大多数应用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产品不做了,全给别人忙活了。

的确是啊,一年涨了6倍,好替换的还是赶紧换国产的吧,我们是没办法啦,几百个程序要改动太麻烦了,还要考虑兼容性

网友K:
所谓“假货”,其实都是拆机件。
厂家说“原装正品”,这话不算错,因为没人能假冒。多数商家不会在网页上明说这是别人用过的,需要你在聊天里问。
能假冒出来,说明能力已经媲美ST公司了,何必再干假冒的活?!

我的经验:
1、看单个芯片,咱们一般人是辨别不出来的。
     拆机件似乎都是散着装的,新货似乎是带装。——好像是这样,我不敢打包票。
2、你用旺旺问商家,是全新还是拆机,商家一般会实话实说,因为价钱摆着呢,没必要骗人。     有大把人能够接受拆机,不必要骗你一个。
3、如果想压低成本,拆机件照样可以用。寿命完全可以应对用户需要。

@广东梁百万 :我也不知道他们咋弄的,但确实看不出来。
拆机件还能把引脚整成新的那样?不用成本吗?
强烈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所谓“假货”,其实都是拆机件。
厂家说“原装正品”,这话不算错,因为没人能假冒。多数商家不会在网页上 ...

的确是这样,我也和他们说只要原装全新的,拆机货不要,有回答说是保证原装正品,有说原装全新,但价钱差太远还是不敢要,今天嘉立创报含税价73,我以前买的都是盒装的

网友L:
所以,以后都支持下国产MCU吧。

网友M:
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一篇帖子,上面有介绍通过ID来识别,帖子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991332-1-1.html?_dsign=1d825576

网友N:
既然无法分辨,直接换GD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既然无法分辨,直接换GD

GD一样有假的

网友O:
其实丝印可以看出来的,如果有打磨过重新打字也能看到表面没有那么平整的,如果是用过的,脚也没那么亮,并且正品拿到手一看就很舒服,假货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的感觉

网友P:
CKS32F103VBT6 可以PIN TO PIN替换STM32F103VBT6    可以实测  15766446819  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丝印可以看出来的,如果有打磨过重新打字也能看到表面没有那么平整的,如果是用过的,脚也没那么亮,并 ...

我买了5片STM32F10VBT6,看不到打磨痕迹,丝印也非常清晰,脚也看不出有焊接过的痕迹,但读取芯片FLASH却是256K的,产地是韩国,正品是128K的,产地是马来

网友Q:
弱弱的提醒下,别搞坏了规矩哟

网友R(2021-04-10):
引用 网友K:
所谓“假货”,其实都是拆机件。
厂家说“原装正品”,这话不算错,因为没人能假冒。多数商家不会在网页上 ...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