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评测】1.控制板和驱动板的介绍

楼主(2021-03-09):
1.首先是资料的获取,官网最新的AC7811电机开发板的原理图是V2.3的,而板子上是v2的版本,我在坛子里翻了半天,找到了V2.1的原理图版本,姑且算是最接近的吧。

2.关于板子的整体接口的说明,在文档ATC_AC78xx_Motor_Demo_Board_Guide_CH中给出了和开发板版本V2一样的接口说明,这样就别提多省事了,省的还需要对照后面版本的原理图是否进行了修改。
3.关于板子电机支持的种类,见下表。我手头只有BLDC电机,因此直接忽略后面的两种。
4.上面几种电机的硬件驱动是通过板子上的JP1、JP3、JP2的跳线设置的,因此在跑起程序之前,必须针对使用的电机进行跳线的设置。
5.关于电机的接线,电机端出线分两部分,一部分为电机功率驱动线 3 根,颜色黄,红,黑依次接 Demo 板 J17 接口上面的 U,V,W 信号;另一部分为霍尔工作接口共 5 根线,颜色红,黑,黄,白,蓝依次接 Demo 板 J5 接口
上第 5,4,3,2,1 号引脚,且 J5 第 1 号引脚为离 C20 电容最远的引脚。
简单点说,以BLDC为例,带霍尔的话控制板的J5和驱动板的J17需要接。不带霍尔的话,只接驱动板的J17即可。
简单整理下就得到下面的表格:
6.关于电源的供电。对于 AC781x 电机 Demo 板,其 MCU 控制板和功率板的 12V 输入只需接一路即可,如果电机额定电压为 12V,那么将功率板中的功率管供电模式选择跳点(靠近 D5)短接即可,不需要再额外供电;如果
电机的额定电压大 12V,那么功率管就需要单独供电;需要将功率板上的功率管供电模式选择跳点(靠 近 D5)断开,电源从 J15 端输入。
简单整理下就得到下面的表格:
7.控制板的下载接口。
AC781x 电机 Demo 板载JTAG接口,可以直接使用Jlink或者ulink进行下载,SW和JTAG方式都是支持的。
如果手头没有下载工具的话,使用串口用ISPTool工具也是可以下载程序的,这时候需要切换BOOT引脚的电平才可以进去ISP模式的。但是找了半天还找到手册上说的ISP切换跳线JP6,从原理图上找了半天,才找到Boot引脚的电阻R34,此电阻位于J7端子的下方,如下图所示,使用boot下载的话,需要将此位置飞线一个跳线出来的。
boot电平对启动模式的切换如下所示,简单的说,我们通过切换boot的电平就能进去ISP模式,烧写完毕再把boot的电平切换为低电平即可。

只要了解了上面的内容,就可以进行电机的驱动了。

网友A:
没搞BLDC电机?

网友B:
这是一款经典的开发板,很棒的。

楼主:
搞了,马上开始第二部。

网友C: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