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碰到一个运放的问题,分析一下!请教。。。

楼主:
问题一\第一个运放的输入,先进过电阻再经过电容,与先电容再电阻,是一样的吗?那第一部分的放大倍数?
问题二、第二个运放的放大真的没看到过。输入地方同相把电压抬升0.5倍的电源,但这样不会对第一个运放干扰吗?还有放大倍数,正常负端要有个电阻到地,这里为什么不要了
但这个电路做成实物确实可以工作……。分析不出来了

网友A(2021-03-09):
没有C4的话,R5与C1串联是可以交换的。
放大倍数测一下或仿真一下就知道。
跟随器了解一下。

网友B:
传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C4的话,R5与C1串联是可以交换的。
放大倍数测一下或仿真一下就知道。
跟随器了解一下。 ...

跟随器,学校教的,早就还掉了。这年头都是赶鸭子上架。

网友C:
1.你这个是单电源供电  所以V+加1/2VCC  很合理的偏置,这样才能保证负半周的波形不失真放大
2.C1的作用是耦合前面的交流信号,不加C1  V+的1/2VCC也会放大。
3.对于交流通路,C1相当于短接  此时交流放大倍数 =-R2/R5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是单电源供电  所以V+加1/2VCC  很合理的偏置,这样才能保证负半周的波形不失真放大
2.C1的作用是 ...

1点没异议,2点c1 也对的,但3点就不一样了,我特别在原来的实物上测试,实际都不对,不是R2 R5 也不是R2/r5+(r3//r4)     还有我看好多音频电路上的放大都喜欢先电阻再电容,搞不清是纯个人爱好还是有什么优点!

网友D:
1,若无C4 你阻容耦合谁前谁后都没关系,C4会和电阻构成低通滤波。
运放第一级输出:

2,第二级是跟随器,若不能理解,可以这样看:同相输入结构,增益为(1+Rf/R),其中R=∞,也就是增益=1,即输入等于输出  不就是跟随么

网友D(点评):
为啥出来好几个图片,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若无C4 你阻容耦合谁前谁后都没关系,C4会和电阻构成低通滤波。
运放第一级输出:

谢谢,有心了! 碰到产品很多,一般在音频电路都先电容再电阻,而在信号放大,比如是电压表电流表这类的,基本是先电容再电阻。理论上看都是没关系了,但实际中难不成是行规或是个人爱好???真的一点好处坏处都没有??
实测放大倍数,接近图中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