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Jlink可以用来烧录M4嘛?

楼主(2021-03-09):
求助帖。如题,可以使用Jlink来烧录仿真NUC442芯片嘛?有没有具体方法呢?

网友A:
理论上说,只要是arm内核,都可以用jlink来支持下载的。

网友B:
当然没有问题的,哈哈!

网友C:
jlink可以烧录 M4内核的芯片哦

网友D:
jlink 可以烧录,也可以选择daplink烧录,这种都很稳

网友E:
jlink可以烧录M4的,但是建议不要用jlink给板子供电,如果出现供电不足,容易导致烧录失败的

网友F:
可以烧录,使用jlink软件(segger中的jflash即可)

网友G:
烧录时没问题的,如果你要仿真就要使用keil或者IAR,拿keil举例,在魔术棒里配置好仿真器,选择好算法文件就可以正常下载仿真啦

网友H: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I:
使用jlink软件烧录

网友J:
可以用jlink来支持下载

网友K:
只要是arm内核,都可以

网友L:
建议不要用jlink给板子供电

网友M:
配置好仿真器,选择好算法文件就可以正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