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8如何实现低功耗广播

楼主(2021-03-09):
CH578如何实现低功耗广播,在Peripheral这个工程下面如何实现低功耗广播,既要睡眠,也要手机能在附近可以连接设备。代码中开启这个#define HAL_SLEEP   TRUE,就连接不直接睡眠了,需要注意什么吗?好像不能RTC定时唤醒。改如何设置呢?

网友A:
CH57x的BLE是通过其“tmos”操作系统实现,需要休眠时候,每次协议栈需要睡多久tmos都是知道的,比如下个event是什么时候(蓝牙事件也是tmos的event)然后把要睡多久传递给休眠函数,休眠函数去设置一个RTC的触发中断,然后就进行休眠了(RTC在跑,RAM保持),直到RTC或者其他中断唤醒MCU。休眠期间其功耗睡眠期间在2.0uA左右。

网友B:
CH57x低功耗处理

网友C:
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D:
中断唤醒呢

网友E:
CH578没哟用过呢。

网友:
低功耗的蓝牙

网友F:
只有休眠模式吧

网友G:
有其他的程序可以参考吗

网友H:
这个芯片功耗不是很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CH57x的BLE是通过其“tmos”操作系统实现,需要休眠时候,每次协议栈需要睡多久tmos都是知道的,比如下个ev ...

“tmos”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E:
BLE的开发吗

网友D:
进入休眠模式吧。

网友J: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G:
芯片的功耗应该不是很高。

网友F:
其他的功耗都不会很低。

网友:
主要是降低外设的功耗了。

网友I:
“tmos”操作系统跟ucos一样吗

网友H:
芯片的功耗比外设小多了。

网友C:
怎么低功耗呢

网友B:
可以把对应IO的数字部分断开

网友K:
查看例子代码,代码里面写的很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