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软件Design Rule Check 工具,这么大的错误都没查出来。

楼主(2021-03-09):
下图,绿色圈内是滤波电容的接地管脚,虽然软件已经铺铜了,但它明显是悬空的,没有真正连接到GND。
AD软件,Altium Designer 16.0.5版,用 Design Rule Check 工具,居然这么大的错误都查不出来?

网友A:
“软件已经铺铜了”,是指网络表?

看一下其网络标号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已经铺铜了”,是指网络表?

看一下其网络标号是否一致。

对GND铺铜的时候,这个管脚也被铺了,图上很明显。
说明网络没问题。

但这块铜明显是悬空的,DRC检查居然不报错。

网友B:
这是孤铜吧,跟其他的铺铜是一个整体,不是un-routed net

@??@?? :一般没必要质疑AD,你能想到的它基本上都想到了。
你再想想。

网友C:
铺铜没选择删除孤岛,出来结果就是如此,而且DRC结果是不会检测这个状态的。

网友D:
我一般规规矩矩把地线都连上,改加粗的加粗,最后才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