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Y7C65215 USB 转 SPI 烧录Flash的时候,烧录速度很慢

楼主(2021-03-10):
VS开发Windows应用软件,使用CY7C65215 USB 转 SPI 烧录Flash的时候,每写完一页,都要停顿几十毫秒,烧录速度很慢,有什么办法提升速度?

网友A:
提速方法很多啊,比如: 提高USB端的下载速度、提高一次下载的数据量、提高下位机的烧录速度(加快SPI主频)等等。有需要我可以帮你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速方法很多啊,比如: 提高USB端的下载速度、提高一次下载的数据量、提高下位机的烧录速度(加快SPI主频 ...

我的方案是直接把SPI Flash通过CY7C65215桥芯片接到PC上,调用CPRESS驱动,进行page program。
由于Flash page program一次只能写256 Bytes,所以没法提高一次下载的数据量。至于提高SPI主频,CY7C65215的编程手册显示最高支持3MHz,但在板子上测试的时候,达到或超过1MHz,就有有数据读错的问题。
通过示波器观察SPI波形,在写完一页后,会停顿30毫秒才会去都Flash是否忙碌,然后等待约5毫秒,在发送写使能指令,接下来又要等待约30毫秒才会发送下一次page program指令。而在程序中没有延时操作。

楼主:
SPI波形,每写一页,都会停顿几十毫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案是直接把SPI Flash通过CY7C65215桥芯片接到PC上,调用CPRESS驱动,进行page program。
由于Flash ...

要快,建议用USB 高速芯片啊,比如高速2.0 或者 3.0 主控芯片。CY7C65215只能是一般的速度,^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快,建议用USB 高速芯片啊,比如高速2.0 或者 3.0 主控芯片。CY7C65215只能是一般的速度,^_^ ...

请问,中间的停顿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能缩短甚至消除吗?在代码中没有加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