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TS751的MicroPython驱动移植

楼主(2021-03-10):
看到STTS751的名称,很容易联想到Si7051这个温度传感器。两者都是高精度温度传感器,STTS751最高可以达到12位分辨率,而Si7051是14位。功耗方面Si7051占优,1Hz采样率下平均电流195nA。电源范围上Si7051也稍好,最低是1.9V。而封装上STTS751更小,只有2x2mm。功能上STTS751明显胜出,支持事件和中断输出,可以设置温度上下限和过温启动风扇。软件方面也是STTS751更方便,可以直接读取温度,而Si7051还需要经过换算才行。

STTS7551的使用非常简单,上电后默认参数就可以读取温度,不像有些传感器上电后是掉电状态,需要设置为工作模式才运行。温度值存放在寄存器0和2,寄存器0存放整数部分和符号位,寄存器2存放小数部分,如果不需要太高精度,只读取寄存器0就可以。稍有不便的是两个寄存器地址不连续。

寄存器3是配置寄存器,可以设置数据分辨率(Tres1/Tres0),默认是10bit。而RUN/STOP可以设置为运行和待机模式。在待机模式下,如果向oneshot寄存器(0F)写入任意数据,就会启用oneshot功能(运行一次),转换温度后自动进行待机模式以降低功耗。

上面简单分析了STTS751的工作模式,下面是完整的micropython驱动: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cexper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 # STTS751 temperature seneor micropython drive
  • # ver: 1.0
  • # License: MIT
  • # Author: shaoziyang (shaoziyang@micropython.org.cn)
  • # v1.0 2019.7
  • STTS751_RESOLUTION = (8, 0, 4, 12, 10, 11, 9, 12)
  • STTS751_REG_STATUS = const(1)
  • STTS751_REG_CONFIG = const(3)
  • STTS751_REG_CONRAT = const(4)
  • STTS751_REG_TEMPVH = const(0)
  • STTS751_REG_TEMPVL = const(2)
  • STTS751_REG_TEMPHH = const(5)
  • STTS751_REG_TEMPHL = const(6)
  • STTS751_REG_TEMPLH = const(7)
  • STTS751_REG_TEMPLL = const(8)
  • STTS751_REG_ONESHOT = const(15)
  • STTS751_REG_THERM = const(32)
  • STTS751_REG_THERMHYS = const(33)
  • class STTS751():
  •     def __init__(self, i2c, addr = 0x4A):
  •         self.i2c = i2c
  •         self.addr = addr
  •         self.tb = bytearray(1)
  •         self.rb = bytearray(1)
  •         self.oneshot = False
  •         self.mode(False)
  •     def int16(self, d):
  •         return d if d < 0x8000 else d - 0x10000
  •     def setreg(self, reg, dat):
  •         self.tb[0] = dat
  •         self.i2c.writeto_mem(self.addr, reg, self.tb)
  •     def getreg(self, reg):
  •         self.i2c.readfrom_mem_into(self.addr, reg, self.rb)
  •         return self.rb[0]
  •     def get2reg(self, reg):
  •         return self.getreg(reg) + self.getreg(reg+1) * 256
  •     def resolution(self, res = None):
  •         self.getreg(STTS751_REG_CONFIG)
  •         if res is None:
  •             return STTS751_RESOLUTION[(self.rb[0] & 0x0C)//4 + 4]
  •         else:
  •             if res > 12 or res < 9: return
  •             self.rb[0] = (self.rb[0] & 0xF3) | STTS751_RESOLUTION[res-9]
  •             self.setreg(STTS751_REG_CONFIG, self.rb[0])
  •     def mode(self, oneshot=None):
  •         if oneshot is None:
  •             return self.oneshot
  •         else:
  •             self.getreg(STTS751_REG_CONFIG)
  •             self.oneshot = oneshot
  •             if oneshot: self.rb[0] |= 0x40
  •             else: self.rb[0] &= 0xBF
  •             self.setreg(STTS751_REG_CONFIG, self.rb[0])
  •     def ONE_SHOT(self):
  •         if self.oneshot:
  •             self.setreg(STTS751_REG_ONESHOT, 1)
  •             while 1:
  •                 if self.getreg(STTS751_REG_STATUS) < 0x80:
  •                     return
  •     def temperature(self):
  •         try:
  •             self.ONE_SHOT()
  •             return self.int16((self.getreg(STTS751_REG_TEMPVH)<<8) + self.getreg(STTS751_REG_TEMPVL))/256
  •         except MemoryError:
  •             return self.temperature_irq()
  •     def temperature_irq(self):
  •         self.ONE_SHOT()
  •         self.getreg(STTS751_REG_TEMPVH)
  •         return self.rb[0] if self.rb[0] < 128 else self.rb[0] -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