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Nucleo-L476L的HTS221等全部传感器的驱动 1

楼主(2021-03-10):
、基于Nucleo-STM32L476L的Arduino实现NUCLEO-IKS01A3的全部传感器驱动实现。

    初始计划是采用MKR1000,但是在使用和下载的过程中,这个开发板给变砖了。

所以只好先拿出吃灰的Nucleo-STM32L476L先实现以下基本的arduino驱动。在完成这个基本评测后再移植到其他arduino开发板上使用。

针对不同的传感器,参照以下具体代码逐个说明和实现。

    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使用开发板管理器安装arduino开发板,

这样就可以设置开发板了,

然后安装NUCLEO-IKS01A3的传感器驱动,

这样就可以再程序中直接使用驱动库了。

驱动和安装说明可以从如下链接获得,https://github.com/stm32duino/Arduino_Core_STM32

这个是官方的arduino驱动。

2、传感器驱动代码和说明

2.1 首先导入HTS221Sensor.h,这个是HTS221的驱动,设定I2C的引脚后就可以直接访问HTS221传感器,程序读取传感器的数据,转换后通过串口输出。

代码如下:

  • #include <HTS221Sensor.h>
  • #define I2C2_SCL    PB10
  • #define I2C2_SDA    PB11
  • // Components.
  • HTS221Sensor  *HumTemp;
  • TwoWire *dev_i2c;
  • void setup() {
  •   // Led.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Initialize serial for output.
  •   Serial.begin(9600);
  •   // Initialize I2C bus.
  •   dev_i2c = new TwoWire(I2C2_SDA, I2C2_SCL);
  •   dev_i2c->begin();
  •   // Initlialize components.
  •   HumTemp = new HTS221Sensor (dev_i2c);
  •   HumTemp->Enable();
  • }
  • void loop() {
  •   // Led blinking.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delay(25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delay(250);
  •   // Read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   float humidity, temperature;
  •   HumTemp->GetHumidity(&humidity);
  •   HumTemp->GetTemperature(&temperature);
  •   // Output data.
  •   Serial.print("Hum[%]: ");
  •   Serial.print(humidity, 2);
  •   Serial.print(" | Temp[C]: ");
  •   Serial.println(temperature, 2);
  • }

输出结果如下,

因为本传感器只检查温度和湿度,所以使用照片显示结果,

2.2  3D加速度+3D陀螺仪    LSM6DS +Nucleo-STM32L476L读取传感器数据

首先导入驱动程序

#include <LSM6DSOSensor.h>

同上,先设定I2C的接口,然后把变化传感器数据输出到串口

代码如下:

  • #include <LSM6DSOSensor.h>
  • #ifdef ARDUINO_SAM_DUE
  • #define DEV_I2C Wire1
  • #elif defined(ARDUINO_ARCH_STM32)
  • #define DEV_I2C Wire
  • #elif defined(ARDUINO_ARCH_AVR)
  • #define DEV_I2C Wire
  • #else
  • #define DEV_I2C Wire
  • #endif
  • #define SerialPort Serial
  • #define INT_1 4
  • LSM6DSOSensor *accGyr;
  • //Interrupts.
  • volatile int mems_event = 0;
  • char report[256];
  • void INT1Event_cb();
  • void sendOrientation();
  • void setup() {
  •   // Led.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Initialize serial for output.
  •   SerialPort.begin(115200);
  •   // Initialize I2C bus.
  •   DEV_I2C.begin();
  •   //Interrupts.
  •   attachInterrupt(INT_1, INT1Event_cb, RISING);
  •   accGyr = new LSM6DSOSensor (&DEV_I2C);
  •   accGyr->Enable_X();
  •   accGyr->Enable_6D_Orientation(LSM6DSO_INT1_PIN);
  • }
  • void loop() {
  •   if (mems_event)
  •   {
  •     mems_event=0;
  •     LSM6DSO_Event_Status_t status;
  •     accGyr->Get_X_Event_Status(&status);
  •     if (status.D6DOrientationStatus)
  •     {
  •       sendOrientation();
  •       // Led blinking.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delay(10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   }
  • }
  • void INT1Event_cb()
  • {
  •   mems_event = 1;
  • }
  • void sendOrientation()
  • {
  •   uint8_t xl = 0;
  •   uint8_t xh = 0;
  •   uint8_t yl = 0;
  •   uint8_t yh = 0;
  •   uint8_t zl = 0;
  •   uint8_t zh = 0;
  •   accGyr->Get_6D_Orientation_XL(&xl);
  •   accGyr->Get_6D_Orientation_XH(&xh);
  •   accGyr->Get_6D_Orientation_YL(&yl);
  •   accGyr->Get_6D_Orientation_YH(&yh);
  •   accGyr->Get_6D_Orientation_ZL(&zl);
  •   accGyr->Get_6D_Orientation_ZH(&zh);
  •   if ( xl == 0 && yl == 0 && zl == 0 && xh == 0 && yh == 1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1 && yl == 0 && zl == 0 && xh == 0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0 && zl == 0 && xh == 1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1 && zl == 0 && xh == 0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0 && zl == 0 && xh == 0 && yh == 0 && zh == 1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0 && zl == 1 && xh == 0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r\n" );
  •   }
  •   else
  •   {
  •     sprintf( report, "None of the 6D orientation axes is set in LSM6DSO - accelerometer.\r\n" );
  •   }
  •   SerialPort.print(report);
  • }

通过串口演示读取加速度计的变化位置,

主要代码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r\n" );

2.3 3D磁力计    LIS2MD + Nucleo-STM32L476L 读取传感器数据

首先导入驱动程序

#include <LIS2DW12Sensor.h>

同上,先设定I2C的接口,然后把变化传感器数据输出到串口

代码类似上面,具体读取再后面的综合数据输出中展示。

2.4 3D加速度    LIS2DW12+Nucleo-STM32L476L 读取传感器数据

首先导入驱动程序

同上,先设定I2C的接口,然后把变化传感器数据输出到串口

代码如下:

  • #include <LIS2DW12Sensor.h>
  • #ifdef ARDUINO_SAM_DUE
  • #define DEV_I2C Wire1
  • #elif defined(ARDUINO_ARCH_STM32)
  • #define DEV_I2C Wire
  • #elif defined(ARDUINO_ARCH_AVR)
  • #define DEV_I2C Wire
  • #else
  • #define DEV_I2C Wire
  • #endif
  • #define SerialPort Serial
  • // Components.
  • LIS2DW12Sensor *accelero;
  • //Interrupts.
  • volatile int mems_event = 0;
  • char report[256];
  • void INT1Event_cb();
  • void sendOrientation();
  • void setup() {
  •   // Led.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Initialize serial for output.
  •   SerialPort.begin(115200);
  •   // Initialize I2C bus.
  •   DEV_I2C.begin();
  •   //Interrupts.
  •   attachInterrupt(A3, INT1Event_cb, RISING);
  •   // Initlialize components.
  •   accelero = new LIS2DW12Sensor(&DEV_I2C);
  •   accelero->Enable_X();
  •   // Enable 6D Orientation.
  •   accelero->Enable_6D_Orientation();
  • }
  • void loop() {
  •   if (mems_event)
  •   {
  •     mems_event = 0;
  •     LIS2DW12_Event_Status_t status;
  •     accelero->Get_Event_Status(&status);
  •     if (status.D6DOrientationStatus)
  •     {
  •       // Send 6D Orientation
  •           sendOrientation();
  •       // Led blinking.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delay(10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   }
  • }
  • void INT1Event_cb()
  • {
  •   mems_event = 1;
  • }
  • void sendOrientation()
  • {
  •   uint8_t xl = 0;
  •   uint8_t xh = 0;
  •   uint8_t yl = 0;
  •   uint8_t yh = 0;
  •   uint8_t zl = 0;
  •   uint8_t zh = 0;
  •   accelero->Get_6D_Orientation_XL(&xl);
  •   accelero->Get_6D_Orientation_XH(&xh);
  •   accelero->Get_6D_Orientation_YL(&yl);
  •   accelero->Get_6D_Orientation_YH(&yh);
  •   accelero->Get_6D_Orientation_ZL(&zl);
  •   accelero->Get_6D_Orientation_ZH(&zh);
  •   if ( xl == 1 && yl == 0 && zl == 0 && xh == 0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1 && zl == 0 && xh == 0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0 && zl == 0 && xh == 0 && yh == 1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0 && zl == 0 && xh == 1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0 && zl == 0 && xh == 0 && yh == 0 && zh == 1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   }
  •   else if ( xl == 0 && yl == 0 && zl == 1 && xh == 0 && yh == 0 && zh == 0 )
  •   {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r\n" );
  •   }
  •   else
  •   {
  •     sprintf( report, "None of the 6D orientation axes is set in LIS2DW12 - accelerometer.\r\n" );
  •   }
  •   SerialPort.print(report);
  • }
用图形的符号表示地磁的方向,

参见代码

  •     sprintf( report, "\r\n  ________________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r\n |  *             | " \
  •                       "\r\n |________________| \r\n" );

2.5 气压传感器    LPS22HH   + Nucleo-STM32L476L读取传感器数据

首先导入驱动程序

同上,先设定I2C的接口,然后把变化传感器数据输出到串口

代码类似,具体参见下一贴。

2.6 温度传感器    STTS751+  Nucleo-STM32L476L读取传感器数据

首先导入驱动程序#include <STTS751Sensor.h>

在程序中,首先定义i2c的引脚和接线,然后读取传感器数据,并输出到串口。

实现代码如下,

  • #include <STTS751Sensor.h>
  • #ifdef ARDUINO_SAM_DUE
  • #define DEV_I2C Wire1
  • #elif defined(ARDUINO_ARCH_STM32)
  • #define DEV_I2C Wire
  • #elif defined(ARDUINO_ARCH_AVR)
  • #define DEV_I2C Wire
  • #else
  • #define DEV_I2C Wire
  • #endif
  • #define SerialPort Serial
  • #define INT_1 A4
  • //Interrupts.
  • volatile int mems_event = 0;
  • uint8_t high = 0, low = 0;
  • uint32_t previous_tick;
  • float temperature = 0;
  • STTS751Sensor *Temp;
  • void INT1Event_cb()
  • {
  •   mems_event = 1;
  • }
  • void setup() {
  •   // Led.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Initialize serial for output.
  •   SerialPort.begin(115200);
  •   // Initialize I2C bus.
  •   DEV_I2C.begin();
  •   //Interrupts.
  •   attachInterrupt(INT_1, INT1Event_cb, FALLING);
  •   Temp = new STTS751Sensor(&DEV_I2C);
  •   Temp->Enable();
  •   Temp->SetOutputDataRate(4.0f);
  •   Temp->SetLowTemperatureThreshold(22.0f);
  •   Temp->SetHighTemperatureThreshold(28.0f);
  •   Temp->SetEventPin(1);
  •   Temp->GetTemperatureLimitStatus(NULL, NULL, NULL);
  •   previous_tick=millis();
  • }
  • void loop() {
  •   if (mems_event)
  •   {
  •     mems_event=0;
  •     uint8_t highTemp = 0, lowTemp = 0;
  •     Temp->GetTemperatureLimitStatus(&highTemp, &lowTemp, NULL);
  •     if (highTemp){
  •       high = 1;
  •       low = 0;
  •     }
  •     if (lowTemp){
  •       low = 1;
  •       high = 0;
  •     }
  •     Temp->GetTemperature(&temperature);
  •     // Led blinking.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delay(10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   uint32_t current_tick = millis();
  •   if ((current_tick - previous_tick) >= 2000){
  •     if (!high && !low){
  •       Temp->GetTemperature(&temperature);
  •     }
  •     SerialPort.print("Temp[C]: ");
  •     SerialPort.print(temperature, 2);
  •     if (high){
  •       SerialPort.println(" High temperature detected!(>28C) ");
  •       high = 0;
  •     } else if (low) {
  •       SerialPort.println(" Low temperature detected!(<22C) ");
  •       low = 0;
  •     } else {
  •       SerialPort.println();
  •     }
  •     previous_tick = millis();
  •   }
  • }
程序下载和串口输出如下,

3、实现视频不单独演示,详见下一帖综合展示。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北方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