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IS25BA骨震动传感器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1-03-10):
最近在编写LIS25BA骨震动传感器的驱动,开发平台是stm32769i-disc,阅读手册遇到了传感器芯片的几个问题:

1、芯片的供电典型电压为1.8V,而开发板供电为5v或3.3v

2、IIC和TDM数据接口的电平也为1.8V

3、需要三个时钟,分别是MCLK、BCLK、WCLK

4、TDM返回数据的接收

对于以上问题,目前工作的进展:

1、我使用了一个降压模块,得到了稳定的1.8V输入给芯片的Vdd(已完成)

2、我使用了一个5v/3.3v到1.8v的电平转换器解决了,通过一个控制管脚控制信号的流向(已完成)

3、MCLK使用了一个外部有源晶振,得到了一个高精度12.288MHz,BCLK和WCLK由定时器产生(已完成)

4、TDM按照图1的时序,将接受函数写在定时器中断里,因为BCLK和WCLK都由定时器中断产生,在WCLK上升之后,在每个BCLK为低电平的阶段读取IO口数据,直到当前帧结束(未完成)

                                                                                        图1

想问问各位大佬,这样的方案有无明显缺陷,或者有更简易或更鲁邦的方案,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用F769的SAI硬件啊,不要自己生成时钟。

网友B:
这是个啥呀,查了半天也没看太懂,手头上的板子没有SAI怎么办啊?模拟能行吗?